增加强度的一个设计

楼主(2024-04-22):
如图所示,转轴带动整个机构旋转到指定位置停下来,然后气缸伸出,吸嘴从料仓取料,气缸缩回。

这个吸嘴支撑板的设计需要一定的强度,抗弯,因为吸嘴接触到料仓产品,必然有个反作用力作用回来,施加在这块板上,所以这块板必然要求抗弯。

说是这样说,当我设计的时候,我还是直接设计了一块薄板,我的领导看到以后把薄板改成了如图的形状,人家一眼就能看出用薄板不合适,我还是很佩服的

大家说说我理解的对否

网友:
钣金平板这样折弯一下确实抗弯能力强很多。

网友:
可以折成u字型

网友:
最好两边都折(成型)

网友:
矩形抗弯截面系数,与厚度的平方成比例

网友:
薄板靠翻,厚板靠焊

网友:
理解没什么问题。专业基本理论很欠缺,一会说抗弯,一个也写强度。

强度和刚度是机械设计最基础的几个词汇,但是感觉你都不知道啥是强地啥是刚度似的,目测是混用了,当然这两个这么用也行,别扭。

动手的基本能力强也很好。机构运动,还能画图,也很好了

网友:
这种主要是看受力的方向是哪里呀,前后方向受力就是要前后方向的钣金长度要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