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深沟球轴承轴向预紧的预紧方法

楼主(2024-04-22):
轴向预紧方法
1、耳片垫

2、弹簧圈预紧(将弹簧圈置于轴承的内圈或外圈上,通过弹性变          形来达到预紧效果。)
3、.........
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还有那些方法,这些方法以怎样的形式去预紧?
各位可以在下面自由讨论。

网友A:
深沟轴向预紧,你哪个老师教的,哪位大师告诉你深沟可以轴向受力的,

网友B:
你都要预紧了,为啥还考虑深沟球轴承呢。真要用,学一下电机轴承怎么安装的吧

网友:
一些电机后端球轴承一般都装有波形弹簧垫圈,是用来消除轴向间隙的,类似复位弹簧,但这个轴向力是很小,对轴承性能基本不产生影响。其他类似结构也可能有相应应用。但这不应算作预紧机构,一般深沟球轴承从设计上来说不考虑轴向受力场景,虽然也可以承受一定比例的轴向载荷。

网友C:
如果没猜错你说的是角接触球轴承,预紧常用碟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沟轴向预紧,你哪个老师教的,哪位大师告诉你深沟可以轴向受力的,

受教了,(在深沟球轴承轴向受力承受范围之内)如果安装在垂直轴滚筒洗衣机上的电机,如果不采用预紧,转动过程中会发生移动产生偏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要预紧了,为啥还考虑深沟球轴承呢。真要用,学一下电机轴承怎么安装的吧

受教了,当然预紧力是在深沟球轴承承受范围之内,了解预紧,是为了更好的了解设计电机结构,另一个方面想讨论深沟球轴承的可行性预紧方法,如果有其他类型轴承的预紧,可以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猜错你说的是角接触球轴承,预紧常用碟簧

嗯呐,主要是想了解深沟球,但您也可以讲一讲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沟轴向预紧,你哪个老师教的,哪位大师告诉你深沟可以轴向受力的,

深沟球轴承可以进行轴向受力,我所了解的轴向预紧为了让深沟球轴承,在运转过程中更加稳定,施加轴向预紧,会使轴承材料刚度增加(也就是说GCr15轴承钢的弹性压到极限),这样会提高轴承使用寿命,也能够保持钢球在高速运转过程中左右移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深沟球轴承可以进行轴向受力,我所了解的轴向预紧为了让深沟球轴承,在运转过程中更加稳定,施加轴向预紧 ...

深沟球轴承是受径向力,让他受轴向力,变成了角接触,因为深沟的结构,接触很小,就是一条线,会造成轴承失稳,过快磨损,
通过小游隙来提高钢性是可以,但是有个麻烦过热怎么解决,电机轴承很多因为过热造成卡死,烧坏电机,
轴承选 用一定要按工况,没有说哪个高级,哪个好用,你这深沟受轴向力,这本身就不合工况,也不符合轴承设计,
如果通过弹片来消隙,只能受很小的固定力,当受力不均,变化大时,工况会变成震动,震动后,球子就起麻点,很快轴承就失效了,
轴承选 用一定要按他工况来,按实际工况选 用合适的轴承,这是技术规范,不能变更,不管是谁,违反了技术规范就要吃大亏,小聪明在机械这一行,是通不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呐,主要是想了解深沟球,但您也可以讲一讲角接触球轴承

都是由不会到会的,想想办法就解决了,比方要一本专业轴承厂家的材料就全有了,或者网上查查。
轴承是要看你的使用情况的,涉及到预紧往往不是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沟球轴承是受径向力,让他受轴向力,变成了角接触,因为深沟的结构,接触很小,就是一条线,会造成轴承 ...

第一点,深沟球肯定能承受轴向载荷(不是冲击载荷,可以承受渐加型载荷,做过实验1000N),接触很小的问题,可以减小沟R,增加接触面积
第二点 (高温情况下,轴承失效的主要原因是油脂烧结,导致润滑不良)游隙减小,温升增加,(主要原因:转速太快,油脂粘度过高不适合高转速,噪音一定程度增加),游隙减小适用于低转速高承载,温升增加,可以适当增加沟R,油脂选取协同的SM-b(耐高温),适用于2万转速以上

网友D(2024-09-29):
深沟球轴承也可以预紧。在论文中见过很小的深沟球轴承预紧的案例,因为很小的深沟球轴承不适合很紧的配合,轴承本身的刚度不足,在一些运行精度要求比较高,又因为有尺寸限制不适合用角接触轴承的场合,可以对深沟球轴承进行轴向预紧。我们自己也用过内径只有3毫米的深沟球轴承,发现不预紧的时候,由于轴承的轴向窜动,设备的重复精度不够,加了预紧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
用径向锁紧螺母

网友:
浮动安装,考虑轴向间隙的预紧,可以是波垫(单层波圈)、波簧、薄的碟簧、压缩弹簧放一圈。具体看多大的轴承和轴向力

网友(2024-12-17):
引用 网友D:
深沟球轴承也可以预紧。在论文中见过很小的深沟球轴承预紧的案例,因为很小的深沟球轴承不适合很紧的配合, ...

请问是什么设备,振镜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深沟球轴承也可以预紧。在论文中见过很小的深沟球轴承预紧的案例,因为很小的深沟球轴承不适合很紧的配合, ...

是振镜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