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桁架机械手Z轴防坠问题的最终设计

楼主(2024-04-22):
原贴在这里:http://www.cmiw.cn/thread-1069984-1-1.html感谢大家提供的各种意见建议,有些不能说没用,只是工况受限,原贴没有说清楚,现大致总结如下:

1.建议一:采用梯形丝杆、蜗轮蜗杆。计算了传动效率以及要求的升降速度(0.3m/s),难以满足要求。
2.建议二:采用插销、夹轨器等。不好实现自动控制。
3.建议三:采用电磁制动器。计算了制动扭矩大约需要2100nm,此规格的制动器尺寸太大。
4.建议四:采用平衡气缸、平衡油缸。一方面厂房高度受限(4.8m),另一方这东西确实没用过,目前还没时间去了解如何设计。
最终设计改变了升降结构,采用双电缸升降,结合防坠制动器,防坠制动器采用ZIMMER的,(有一位坛友推荐了SITEMA,也询问了解,价格上稍贵一些,所以选了ZIMMER,感谢~)。
每台电缸配了西门子7kw伺服,没有加减速机,满足速度和负载要求,同时电缸高度刚好没有超高。。。
防坠制动器考虑到受力平衡,也配置了两个。
最终设计如图
接下来就交给他们出图去了。。。

原贴

原贴

最终设计

最终设计

网友:
✌︎ʸᵉᵃʰᵎ~:;  ⭐✨关注实际使用效果❗

网友:
采用常闭液压导轨钳制器,断电锁死。不知你的线轨多大,最大的钳制器能提供15000N夹持力,每条线轨装1个即可

网友(点评):
45的导轨,对应的液压钳制器加持力7000N,要装好几个。。。

网友A:
采用电磁制动器。计算了制动扭矩大约需要2100nm,此规格的制动器尺寸太大

电磁制动是指的电磁制动电机,电机平时处于刹车状态,工作时松开,非常成熟的技术。伺服电机也有电磁制动的。

网友(点评):
选的抱闸的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电磁制动器。计算了制动扭矩大约需要2100nm,此规格的制动器尺寸太大

电磁制动是指的电磁制动电机, ...

Z轴伺服都是带刹车的,谁会选型不刹车的?

网友:
ZIMMER蛮好的

网友:
希望能看到后期实物测试效果

网友B:
我是一个入行不就得新人,我想就这个帖子,问一下如果空间允许,条件允许,我加配重块,再选带抱闸的伺服电机是不是就能扭矩小很多了,就可能能满足这种工况。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条件允许的话,配重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们搞安全的也经常碰到,在检修时防止Z轴重力坠落导致挤压、碰撞伤害发生,我们评估的时候要求Z轴电机带抱闸,维修时带安全插销,如果是气缸驱动上下,那感觉楼主的这个锁紧装置也是个不错的玩意。

网友(点评):
德国货,之前用过他们家别的东西,除了贵,挺好的

网友C:
楼主这个制动器还需要气源吗,我也有过类似的设备为了制动器再配个气源是有些麻烦啊

网友(点评):
一般工厂都有气源吧,没有就得配空压机了

网友(点评):
要配个小气罐,如果厂房内的气源断了,不就危险了。

网友:
可选择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D:
您好,楼主大大,我想问一下如果齿轮断齿的情况下如何防坠呢?

网友(点评):
加速度检测传感器,检测下坠速度大于设定值时,防坠器主动锁死

网友:
好是好 就是太贵了

网友(2024-06-28):
专业,学到珍贵的经验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8-16):
LZ,请问你用的加速器检测器用的什么品牌什么系列的,我这里也需要检测坠落状态

网友(点评):
就网上随便找的一个国产的,我选的是拉绳式的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制动器还需要气源吗,我也有过类似的设备为了制动器再配个气源是有些麻烦啊

这玩意是通气解锁,断气抱闸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D:
您好,楼主大大,我想问一下如果齿轮断齿的情况下如何防坠呢?

我看样册上写的仅适用静态中用于夹紧。如果动态中,可能会出问题吧。我们也做桁架,一直在找合适的安全防坠落。

网友:
伺服电机本身自带刹车

网友(2025-03-07):
看了您的帖子,Z轴下坠,请教几个问题,
1、关于桁架这类的结构,X  Y  Z型材是怎么选型的,怎么去计算(譬如:矩形管150x150x10)
2、X\Z轴的运行速度 与什么有关,线规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速度?
3、工件负载加大,需要改变那些东西?

网友(点评):
1.型材直接用SW受力分析。2.速度看工况需求,一般重载最大不超过1m/s,这里设计是0.6m/s,线轨的速度可以很高,查手册。3.负载加大,要重新核算过,如电机、减速机扭矩、齿条强度、型材强度、关键受力零件强度等

网友:
误入高端区

网友:
不错的设计,防坠感觉还是机械的靠谱,电气控制还是有意外

网友(2025-05-09):
引用 网友B:
我是一个入行不就得新人,我想就这个帖子,问一下如果空间允许,条件允许,我加配重块,再选带抱闸的伺服电 ...

我正好也在为此事烧脑,XY轴重量大,速度快,得想办法抵抗惯性。

网友(2025-06-18):
碰到了一样的问题,但是我设备没有气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