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旋转一边前进的机构

楼主(2024-04-22):
各位前辈,一款设备上需要用到一种,一边旋转一边前进的机构。
类似于在滚珠丝杠结构中,把螺母固定住,只推动丝杠,让丝杠做旋转、前进的运动。
这种情况下,在丝杠端部需要配一个动力,请问怎么设计?

网友:
齿轮齿条推齿轮

网友:
堆料机?阿基米德螺旋?

网友:
一个电推杆上面固定一个旋转电缸?

网友(点评):
或者一个滑轨上面固定一个旋转电缸

网友(点评):
搭积木的方式有很多种结构都可以

网友A:
你这个玩意是不是就是SCARA机械手的丝杠?

网友:
传说中的花键丝杠

网友:
可以试试滚珠花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玩意是不是就是SCARA机械手的丝杠?

我第一反应也是这个,滚珠丝杆花键轴,轴上既有花键的轴向槽又有丝杆的螺旋槽,可由两个电机分别驱动螺母和花键母,可以实现楼主的功能,而且这东西很多家都有标品。

网友:
丝杆旁边配一根导轨。丝杆螺母安装带阻尼的轴承后固定到导轨的滑块上。如果固定滑块和导轨,丝杆螺母就旋转。如果不固定滑块,就是直动。

网友:
齿轮齿条+直线导轨导向机构。齿条固定,气缸推动滑台前进(齿轮固定在滑台上)。齿轮在前进的过程中做旋转运动。

网友:
不就是钻床吗

网友:
纳尼 没听懂 。大家都好强

网友:
滚珠花键丝杠,参考平面四轴机器人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玩意是不是就是SCARA机械手的丝杠?

就是那玩意  滚珠花键丝杠

网友:
想拉膛线了是吧

网友(2025-07-02):
楼主,你这个装置是传送什么东西呢?

网友:
螺纹副不都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