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梯形丝杆提升计算问题哈

楼主(2024-04-22):
上次发了梯形丝杆的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1069888-1-1.html然后大家建议去机械设计手册里去看怎么计算。然后又有不了解的地方,又来请教各位大佬
这我把设负载重量为1.5吨,螺杆移动速度8mm/s,
计算出螺纹中径d2≥16.8,遂取Tr26*5,导程5mm,中径d2=23.5,D4=26.5mm,D3=20.5mm。
螺母的转速n=v*60/Pb=8*60/5=96r/min
螺纹摩擦力矩Mt1=28539 N.mm=28.5N.m
则驱动功率P1=Mq*n/9550000=28539*96/9550000=0.28KW。(其他螺杆、螺纹强度都核算过强度够。)
现在根据这些怎么来选电机,这个力矩很大28.5N.m。功率又很小。
选择4级1500rpm,普通三相异步电机0.75KW,额定扭矩才2.3,还要减速比15才满足负载转速要求(1500/15=100rpm),负载扭矩/15=1.9N.m<2.3N.m,这样是不是这个电机搞个减速比15才满足要求,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过程

网友:
按这个THK的来

网友(点评):
谢谢,看来得研究一下

网友:
选0.37KW的减速电机就行。下面是精研电机的资料。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哪种电机,你发的图片一直转圈圈出不来

网友(点评):
还有想问下,如果选用液压马达可行吗,液压马达的扭矩挺大的

网友:
很有用

网友(点评):
你好有帮忙看吗,我又想了下,应该还要乘个安全系数

网友:
液压马达需要配泵站。噪音很大,不建议。电机品牌叫精研。可以上网搜一下。

网友(点评):
我工况告诉了丝杆升降机厂家,跟我说要用2.2kw的电机

网友:
逻辑有点混乱,推荐步骤
1.确定工况功率FV
2.根据牛顿第一定律确定所需驱动力
3.根据螺杆转矩-推力(驱动力)T-F  公式计算所需扭矩(T形摩擦副 需要*0.3传递效率)
4.根据速度-导程定最大减速比
5.根据扭矩   定最小减速比
6.根据以上计算参数选择电机功率及合适的减速比

网友(点评):
我是完全按机械设计手册那些公式计算的,扭矩为28.5N,螺母的转速为96RPM,则驱动功率为0.28KW。不知道这个结果对不对。

网友:
这么说吧,你功率错的,因为效率就20%,你的机械手册效率95%的,看的是滚珠丝杆吧,你搞错了

网友(点评):
没有搞错,真真切切,我看的就是梯形丝杆(滑动摩擦),完全按公式算的没有算错。您算出来的功率是多少?可以看下计算过程吗

网友:
这么说吧我用的THK和米思米上的算法,它50轴径的丝杆,有效直径46,导程8,导程角3°10′,动态容许推力50100N,螺母材料为黄铜,与钢摩擦系数μ=0.21;这款螺母当量摩擦角大于导程角,自锁的;然后算出来基础面压力P=2.93N/mm2;V滑动速度=8.68m/min,对比PV的图片没超过线条,说明没有异常磨损;然后用效率公式就只有0.206,这时候算扭矩T=F*Pb/(2π*0.206)=92.7Nm;然后功率呢就按P=FV=mgV,此处忽略了负载加上丝杆加速的扭矩,也就是说对启动时间没有太大要求;因为我不知道你丝杆多长,有没有节拍要求;功率P=120W,再来个安全系数,然后一般电机转速按1400r/min,我用的导程8mm的,所以就是60r/min;速比在23.3,速比选在20,这时候就要看减速箱能不能承受92.7Nm力了,这个取决于你用哪种减速机,还有就是20速比能不能输出大于92.7NM;用P=T*N/9550,P要在0.62KW以上,然后以SEW-R系列的的DRE斜齿轮减速机为例我就会选0.75kw,输出速度61r/min,输出扭矩118,符合要求,但是呢,如果是我我肯定选1.1KW甚至1.5KW,输出大于60r/min的减速机,因为你安装会很完美,没有外部阻力?确定不需要选大点的功率,增大惯量,启停时间合适?另外这种电机还要看使用系数fb满不满足工况。以上就是我个人见解,有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
这么说吧我用的THK和米思米上的算法,它50轴径的丝杆,有效直径46,导程8,导程角3°10′,动态容许推力501 ...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和耐心,(F=15000N,V=8mm/s)有几个问题:1、丝杆的直径是怎么选出来的.Tr50*8
(我根据机械设计手册算出d2(螺纹中径)≥0.8*根号(F/(ψ*Pp))=16.8,遂取Tr26*5,导程5mm,中径d2=23.5,D4=26.5mm,D3=20.5mm。
2、如果我按你选的Tr50*8,根据机械设计手册内公式T=0.5*d2*F*tan(λ+ρ′)=51.5N.m,这个和THK和米思米的算法差别很多,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3、如果我直接用梯形丝杆升降机,他们的算法又困扰我很多。厂家给的是型号SWL5(Tr40*7)最大起升力50KN,蜗轮蜗杆速比1:24,说要配2.2KW电机。

网友:
我用的方式是作为使用者来算的,就是供应商提供的自己的标准方式,它是由它们自己的真实实验数据来的,最主要的是把使用寿命考虑在内的,就是螺母和丝杆间的压强和速度关系;而机械手册是从设计角度来算的,它一定意义上,没有考虑磨损,就是没有考虑寿命,只考虑能用,而丝杆同材料下增加寿命最粗暴的做法就是加粗直径。我实话实说对于这些丝杆,齿轮,导轨,轴承,减速机之类的我从来不看机械手册的,只看供应商的样本,有些供应商提供的样本中会把真实的数据写在里面,每家工艺有区别,相应承载力会有区别,按机械手册来我觉得是个笑话。

网友(2025-06-04):
一个是实际应用派,一个是理论派。今天看了一天梯形丝杆的理论计算,目前还没捣鼓明白。看来还没理清头绪,需要知道些什么参数,才能计算出想要的结果。
4 z3 I4 w) q7 h7 Y7 R实际设计时,更多的还是安装厂家给出的数据来看,起码更安全,因为厂家肯定会有设计的额外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