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状有通孔的物品真空吸取问题

楼主(2024-04-22):
现有一款产品,试过很多种吸盘都效果不理想,请各位大大帮忙参谋下,谢谢!
现有的难点如下:
1.产品是纸质产品,不能伤产品;
2.产品一版有28穴,布局不是方形;
3.产品在冲床上加工,冲床开口有限,结构不能太高;

4.产品批次不一样,缩水率不一样,严重情况可能有±1mm的偏差
5.现场用的两台4头真空泵,流量大概150L/min,在老板的节能需求背景下,增大真空的方向行不通;
6.产品是半球型,中间有通孔。

成品图

成品图

毛坯图

毛坯图

网友A:
你是要吸图一单个的,还是图二一整版?还有,我看你图二,这个只是球面上面有孔,下面没穿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吸图一单个的,还是图二一整版?还有,我看你图二,这个只是球面上面有孔,下面没穿过吧

图二是毛坯图,图一是成品图,冲切后就是28个散件都是有孔的,需要全部吸出来(28个)

网友B:
做仿形行不行?或者做个中间伸缩杆,堵住孔,漏点气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仿形行不行?或者做个中间伸缩杆,堵住孔,漏点气没事,

仿形有试过,不太好用,产品的偏差太大;因为现在用的真空泵不大,所以有漏气反应会很明显,吸不走。

网友C:
圆环形的真空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环形的真空吸盘

有用过环形吸盘和堵孔吸盘,但是产品偏差大 所以冲孔偏差也就大了,容易吸盘漏气

网友D:
增大真空泵,又想好又想巧的事没有的,最好门戈吸盘的安装杆上有弹簧浮动,不然28个很难有一致的高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增大真空泵,又想好又想巧的事没有的,最好门戈吸盘的安装杆上有弹簧浮动,不然28个很难有一致的高度

这样的老板,就是现在流行的既要又要还要型。

等我问一问,lz打算用多少预算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ツ)و ̑̑ʸᵉᵃʰᵎ~:;  ⭐✨那种气动橡胶爪,有没有试过❓

网友G:
用大的中空圆柱内腔套住物料,物料中心孔用足够大弹性体堵住,然后内腔抽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大真空泵,又想好又想巧的事没有的,最好门戈吸盘的安装杆上有弹簧浮动,不然28个很难有一致的高度

每个吸盘位都有带弹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ツ)و ̑̑ʸᵉᵃʰᵎ~:;  ⭐✨那种 ...

有用过,外夹的抱不住球面,内撑的没合适的,那种气动柔爪老板嫌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大的中空圆柱内腔套住物料,物料中心孔用足够大弹性体堵住,然后内腔抽负压

这个孔是功能孔,损坏了就算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老板,就是现在流行的既要又要还要型。

等我问一问,lz打算用多少预算解决这个问题

老板当面说的是不差钱,解决问题就好,当采购价格报上去就要改方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当面说的是不差钱,解决问题就好,当采购价格报上去就要改方案了

老板两面三刀,给钱肯定不爽快,外行指导内行

网友G:
|汤姆饿死了发表于 04-23 07:55
这个孔是功能孔,损坏了就算不良了

弹性体与中空圆柱体是一起配合工作,弹性体去堵牢物料上的圆洞,避免漏气,然后圆柱体与物料之间的空腔就相对封闭,负压抽真空就把物料吸起来了
你这个是轻质品,应该很容易吸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弹性体与中空圆柱体是一起配合工作,弹性体去堵牢物料上的圆洞,避免漏气,然后圆柱体与物料之间的空腔就相 ...

好的 谢谢!我看看这种结构做出来 高度会不会超

网友H:
没有物料具体尺寸,中心孔径未知,可能的办法有:

1. 多个吸盘均布(配波纹球头)

2. 锥阀吸盘

底部锥阀可以更换密封材质,堵住物料顶部泄露孔位

3. 环形波纹吸盘

4. 气囊抓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物料具体尺寸,中心孔径未知,可能的办法有:

1. 多个吸盘均布(配波纹球头)

好的,谢谢!我去找找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