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导,齿轮M值在EXECL中如何计算

楼主(2024-04-22):
求万能的大神指导下,在这个EXECL工作表中,M值如何通过公式自动计算出来?
E1单元格为:齿轮类型:内啮合圆柱斜齿轮组
E2单元格为:模数 m   (取值为1.0)
E3单元格为:齿数 z   (小齿轮取值为115,大齿轮取值为160)
E4单元格为:分度压力角 α   (默认取值为20°)
E5单元格为:螺旋角 β   (取值为15°)
E6单元格为:螺旋方向   左旋
E7单元格为:径向变位系数 x   (小齿轮取值为0.18,大齿轮取值为-0.18,)
E8单元格为:齿顶高系数 ha*  (默认取值为1.0)
E9单元格为:顶隙系数 c*   (默认取值为0.25)
E10单元格为:齿宽 b   (取值为16)
E11单元格为:量球直径 dp  (取值为1.7)
齿轮的其他尺寸数据很好计算,就是齿轮(齿厚检测)量球距M值计算不出来,3天了都没搞定。
求万能的大神指导下,在这个EXECL工作表中,M值如何通过公式自动计算出来?

网友A:
请问一下,M值是啥

网友(点评):
齿轮模数,模数越大承载力越大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上看的  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M值是啥

齿轮的M值测量算得上齿轮是否合格的一个终极检验手段。

网友C:
要写一个反算am压力角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上看的  希望有帮助

谢谢您的回复。能查到的齿轮跨棒距公式就是您图上这种,关键是需要查表还有局限性,结果还不一定准确。

楼主:
这几天研究了ISO 21771,齿轮M值公式计算方法也找到了。可是这个M值在EXECL中就是弄不出来,听说EXECL内嵌VB程序函数可以弄出来,可惜我不会VB。目前只能通过第三方专用齿轮计算工具得出M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写一个反算am压力角的函数
外啮合标准圆柱齿轮
小齿轮
大齿轮
法向模数
1
1
齿数
115
160
法向分度压力角
20
20
螺旋角°
15
15
螺旋方向
L(左旋)
R(右旋)
法向变位系数
0.18
-0.18
法向齿顶高系数
1
1
法向顶隙系数
0.25
0.25
齿宽
20
20
量棒/量球直径
1.7
1.7
量棒/量球距(两针法)M
汗颜,我不会算那个aM函数。大侠,我把EXECL文件上传上来,您抽空帮忙计算一下好吗?先感谢了。

网友C:
只搞了外齿,你验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搞了外齿,你验算一下。

M值单元格没有公式,但是数值仍可以随上面模数齿数等单元格数据变化而变化,这个佩服。

齿轮M值计算在齿轮计算中是个较大难点。谢谢热青茶元帅,让您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