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MPA的阀门都是什么阀啊?

楼主(2024-04-22):
前段时间参加展览,说液化气体阀门,有的可以做到200MPa,把我吓了一跳,这么高的压力,有知道的吗?都是什么阀门啊?

网友:
200mpa?真的假的

网友:
针阀随便几百兆帕,,,,

楼主:
查了一下,超高压阀主要有:
1、针阀,可达到414MPa; 软密封、硬密封都有;
2、单向阀,可达到414MPa; 硬密封;
3、高压球阀,可达到138MPa; 高分子材料软座保证零泄漏;;

a、针阀采用硬密封的话,阀体是冷拔316,为防腐蚀,阀芯是什么材质呢?如果阀芯也是316,会不会咬死?
b、球阀有点不理解,按理说应该是硬密封,软座如何耐压不泄漏?
c、还有没有其它超高压阀?
以上请知道的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超高压阀主要有:
1、针阀,可达到414MPa; 软密封、硬密封都有;
2、单向阀,可达到414MPa; 硬 ...

你没有说清你在什么环境下应用,针阀既然用316主要是防腐,清水环境下使用,如果掺杂那就要领想办法。
球阀很少用在超高压,既然用,密封材料就要特殊化,一般高压用PTFE,但高压可能就要用POM等高硬度或者超高硬度高分子了。
而且一个高压系统是有各种阀体功能的,不会因为一个阀而导致系统风险,比方单向阀就不是单单负责通断的功能阀。

网友(点评):
谢谢,介质是液化气体,或液体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这种工况下,针阀的阀芯是不是也是316?会不会和阀体咬死?

网友(点评):
316经过什么工艺处理我不知道,但现在主流防腐阀芯都是316的,采购时他们会给你介绍性能,起码会达到你的技术要求。不然他们会推荐合适的。

网友(点评):
316屈服强度200多Mpa,好像不能经过热处理提高强度,说是冷拔316,冷拔的话可以提高强度但也有限,能达到耐压414Mpa也是够厉害的

网友(点评):
这是它的结构和本身特性问题,针阀,力主要在轴向上

楼主:
介质是液化气体,好像也有液体的,不含固体杂质

网友:
看结构图,主要是针头受力。  我手里资料 用的316L材质的针阀,最大承压50MPa。你有超高压需求需要自己与供应商确认。

楼主:
感谢。这个是414Mpa的针阀,

网友(2024-10-29):
请问是什么展啊,想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