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怎么快速调整这四个柱子?

楼主(2024-04-22):
如图:
倍速链上有几十块工装板,产品放在工装板上面的四个定位柱。
生产线要兼容多种尺寸产品(x方向多种、y方向两种),怎么快速调整这四个柱子?
做双层正反牙滑台吗?

网友:
可以和考世美之类的供应商联系看看,他们有治具的快速切换装置

网友:
这个多容易,就要四个柱子,然后,开4条槽就行,参考四抓卡盘,你想调多大就是多大,可手推定位,也可以下螺杆,
我把我老本都说出来了,你小子记得到了佛山,请我大保键,搞成十字,想多大就多大,Y方向有不合适,可以通过换柱子中心孔还调速,就是在柱子上设计个调偏孔,能通用99%的产品,我执笠了,要不要我来帮你打工,一月保证20次大保键就行了,工资无所谓

网友(点评):
这个长宽比固定了,应该兼容不了所有产品吧

网友(点评):
春哥不是在大莞么

网友(点评):
我们经常有机械手取放夹具与焊接夹具要做,要求不高现金(含税+组装),能按大宝剑折加工费吗---隔壁平湖

网友(点评):
有夹具联系我,13066937362,大保键结算当然可以,

网友A:
4个定位柱夹紧工件,然后工件做什么操作?

4个定位柱的方式限制了兼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定位柱夹紧工件,然后工件做什么操作?

4个定位柱的方式限制了兼容性。

定位后,后面要抓取、翻转、检测、焊接、贴标。
如果是开长槽靠人工调整,不可靠,万一某个工装板产品不在中心,可能导致抓取不到。
保健哥提的那个,只能固定长宽比例,也不合适。
有没有微型的正反牙螺杆机构?或者同步带,要求体积要小,承重要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位后,后面要抓取、翻转、检测、焊接、贴标。
如果是开长槽靠人工调整,不可靠,万一某个工装板产品不 ...

不定位四个角,例如4个边,行不行?

网友:
柱子与底板做成活的,可插入的,里边加标准垫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定位四个角,例如4个边,行不行?

也可以,但要兼容任意尺寸,Y方向可以只兼容2个尺寸

网友:
把你的产品图和要求发上来,才能知道该怎么设计

网友:
四爪卡盘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加四个,四个固定X方向,四个固定Y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