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黑BOM材料加工后变型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4-04-22):
加工一个就弯一个 头大

网友:
上图纸啊

网友:
变形是必然的,但变形这么严重就有点过分了

网友:
两块平板料夹着,先加热到120度,再放到冰箱冷一晚上,

网友:
有些POM有纹路的。下料长度方向最后垂直与纹路。特别是薄板。

网友:
没办法,pom长点就是弯,之前问人家说,下料的时候提前加厚可以预防,要求5个厚的下8个厚,变形就修回来

大点的pom薄板是一点办法没有,他就死活都变形,不过也没事,谁做都变形

网友:
还是看加工商的水平,之前一块500X500的pom板其他供应商怎么加工怎么变形,后面找了家军企,平面度0.3 直接干,之前烤箱压都试过,但春哥说的那个冰箱没试过,之前我们是高温夹板压正,之后自然冷却,冷却之后变形就反弹了,估计内应力还是没消除,

网友:
POM变形就是大,最好换材料,跟对方工程师沟通,可以的话换黑色电木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我感觉直接换电木板就可以

网友:
不想变形就换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