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6061-T5铝锭机加工,能否代替ZL101A铸造+机加工

楼主(2024-04-22):
我们要加工一个长1200,宽450,厚260的1/4圆弧铸件,原来的材料是ZL101A,铸造+机加工,但是合作的供应商先做模具,交期90天,速度非常慢
情急之下,我们找了一家南方的供应商,他们做同类产品经验就是采用6061-T5铝锭,和CNC加工,已经做了100多件了,工艺上已经很成熟了,交期也就40多天
如果时间来不及了,那就只能考虑这么办了,那如果采用铝锭加工,能否取代ZL101A?我对铝锭这块了解不多,也是最近才接触铸件,谢谢!

网友A:
只要成本能接受,哪有什么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成本能接受,哪有什么不可以

强度不好评估

网友:
两横加一竖,直觉告诉我可以的

网友:
CNC加工要40天,这也太扯了,什么工件,一般40天,除非哪种精度高,交换工作台,停机时效,如果直接发加工,多大的铝,经得住CNC加工1天,一台机,我最多一天干过300KG铝渣,哪下渣率,100的刀,一刀5满刀铣,两小时必铲一次渣,不然机器门关不上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消失模?

网友:
强度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消失模?

我第一次听说
在一个,供应商那边不见得具备这种能力吧

网友C:
两者的强度看固溶处理和时效处理
如果都是T5  6061的机械强度要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者的强度看固溶处理和时效处理
如果都是T5  6061的机械强度要高一些

那我觉得6061不如做到T6甚至T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者的强度看固溶处理和时效处理
如果都是T5  6061的机械强度要高一些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后续还要铸件+CNC加工这种模式,如果首件采用铝锭加工,会不会造成后续衔接的一些罗乱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后续还要铸件+CNC加工这种模式,如果首件采用铝锭加工,会不会造成后续衔接的一些 ...

这种事情就看你们的设计开发流程是咋样了
我这边新开发项目未开模的产品经常用CNC铝锭做样,有些测试就可以先进行了。涉及到铸件强度问题的测试等模具开发完成之后再进行。
直接交付客户的产品,其实客户也不一定在乎你用的啥工艺生产的,你能为产品质量负责就行了。

网友:
打样阶段,开模赶不上交期的,把两种产品的材质性能对照表发给客户让其自行判断。我们这有时候也是样品用变形铝,量产用铸造+机加。主要还是看使用环境,本身客户选铸铝也就是为了量大便宜耐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