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P格式文件编辑不了

楼主(2024-04-23):
SW打STEP格式文件后发现不能单独打开里面的零件也编辑不了,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社友吗?PS网上查了两种方法都不行:1.没有解散特征选项,2.选项设置里没有导入选项。望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使用“识别特征”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特征也识别不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其他软件导出的STEP文件,比如UG导出的

网友A:
本身导出设置文件问题

网友:
你这不全曲面吗,剖一下里面要是空心的那就没戏

网友:
你是新手吗?这么基础的原因都不知道。这全是曲面,你要进行【输入诊断】,想办法把它修复为实体。如果修复不了,你得用曲面功能进行编辑修复。最有,.选项设置里的导入选项只有2018以上版本才有。

网友(点评):
其它文件也是曲面可以编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导出设置文件问题

请问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同样问题,没办法,有的诊断修复不了,只能重画  或者转igs再导进去,但igs的装配体的就不方便了,同样的零件,他会自动重复使用,料号累加

网友:
STP本来就无法编辑。

网友:
如果原文件也是SolidWorks转成stp格式的,那你这边用特征识别可以识别出来并且编辑。如果是其他软件转成stp格式,大部分是无法编辑的

网友:
试试x_t格式的

网友(点评):
UG转不了XT格式的

网友:
UG不可以吗,但是我师傅用ug导给我的三维都是x-t的,要是step就会是单个零件,不能单独打开某个部分

网友(点评):
谢谢了,试了可以转XT且可以编辑,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