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该怎么调节

楼主(2024-04-23):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我是用迈迪插件生成的链条,但发现它有很大的垂度,看其他视频的链条都是平直的,现在就是想要在我生成的链条上弄一圈连接板,那我的这个垂度会有什么影响吗?应该咋去调节呢?谢谢!

楼主:
它是用曲线阵列弄出来的

楼主:
还想问一下,我应该怎么弄这个连接板阵列到链条上去呢?

网友A:
你画链条管这个垂度干嘛???你要考虑的是链条和齿轮啮合等问题。齿轮没错没干涉负载足够就行了啊,你说的垂度就是链条的张紧,链条本身在负载大的时候就会拉伸一点,算不太准,装配会解决你别操心这个

而且链条在一定范围内松了也不会影响传动,和同步带是不一样的

还有你尽量别在链条上装东西,别搞些玩具

你曲线阵列啊,那个零件也可以曲线阵列啊,去b站搜一搜就行,不难

网友B:
有标准带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链条管这个垂度干嘛???你要考虑的是链条和齿轮啮合等问题。齿轮没错没干涉负载足够就行了啊,你说的 ...

谢谢您,因为想做一个链板传输,所以用迈迪插件生成了链条和链轮,自己画了链板,现在想要链板和链条直接用这个连接板连接,所以想把单个连接板配合到链条上,然后阵列,但刚刚也只是配和了一个,阵列这部分还是不太会,不太会画那条对应的轨迹

网友(点评):
看楼上,有标准件的,自己别整那些玩具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标准带连接的

您好,方便告知怎么去这个软件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因为想做一个链板传输,所以用迈迪插件生成了链条和链轮,自己画了链板,现在想要链板和链条直接 ...

好的,谢谢您,想问一下您,是否这个短节距的输送链可以有软件调用呢?还是说要自己找到对应标准输送链尺寸表之后,重新在sw上画呢?
直接刚刚找了很久没找到那个软件,搞了好久了

网友C:
生成的链条草图直接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想问一下您,是否这个短节距的输送链可以有软件调用呢?还是说要自己找到对应标准输送链尺 ...

短节距输送链条 带附件单侧型 带附件双侧型 (yhdfa.com)

你直接打开就行,这不是软件

怡和达官网,一般我们标准件从怡和达,上隆,米思米这些地方搞模型和型号的,市面上也都是他们的标准件替换也容易

模型就直接下载就可以,选型上面有教,傻瓜式操作,不用你算

网友(点评):
https://www.yhdfa.com/products/VMQ01-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节距输送链条 带附件单侧型 带附件双侧型 (yhdfa.com)

你直接打开就行,这不是软件

谢谢您,刚刚我看了,然后发现我的型号它没有(因为我是毕业设计,都是自己选的,大致符合我算的条件就选了,选的是48A双排链!!),然后链轮和链条都是自己在迈迪上生成的,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也有标准的选型,还是不太了解。
所以现在可能还是要自己把连接板和链条去配合了!!
不好意思,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成的链条草图直接改一下

谢谢,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刚刚我看了,然后发现我的型号它没有(因为我是毕业设计,都是自己选的,大致符合我算的条件就选 ...

没事,只要是自己动手,有问题欢迎提问,大家还算很乐意帮忙的

别学那些个动不动求人帮忙画图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只要是自己动手,有问题欢迎提问,大家还算很乐意帮忙的

别学那些个动不动求人帮忙画图的就行

好的,谢谢您,我还是想自己做的,已经完成设计计算部分了,主要是建模也只有小部分了,现在主要是装配过程,自己还是太菜了,弄完链条和链板的配合,应该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只要是自己动手,有问题欢迎提问,大家还算很乐意帮忙的

别学那些个动不动求人帮忙画图的就行

您好,打扰了,1.不知道为什么,用链阵列的链板(第三种搭接方式),生成出的链板结果多了一个,如果点了填充路径就会发现,又空了一个;然后我就尝试第二个搭接方式,间距选的很少0.8,发现好像这个时候差不多!!怎么生成链板的呢?图1/2/3

2.我用迈迪插件生成的双排链条是曲线阵列,有垂度,结果昨天和链阵列的链板,配合的时候发现,两个配合不上(我分别画了两个的基准轴,重合),是不是我应该重新把双排链重新画呢?

3.要是让我重新画链条,用链阵列,那链条的链阵列用的草图的半径,和链板链阵列用的那个草图的半径,的大小应该是多少呢?(是链轮的分度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打扰了,1.不知道为什么,用链阵列的链板(第三种搭接方式),生成出的链板结果多了一个,如果点了 ...

你可以试试吧链条选一节和连扳一起进行链阵列,这样画出来他就在一起,不需要你二次组合,也不存在链条有垂度而链板没有的问题

如果你还是想把俩组合在一起的话,可以去选择他的默认基准面,或者显示迪麦画的那个链条曲线阵列的圆心草图,在显示你自己的草图圆心,把你的圆心和他的圆心重合同心就可以

重新画链条和链板的组合你可以把他看成一个零件,一起链阵列,草图和你的齿轮要配合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吧链条选一节和连扳一起进行链阵列,这样画出来他就在一起,不需要你二次组合,也不存在链条有 ...

想问一下,那个链板/链条链阵列点了填充路径之后发现少了一个,是不是我可以去更改我的草图的的半径,把半径增多一点,挤进去一个或者减少一点,把空的补齐呢?

网友(点评):
不用管,这个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吧链条选一节和连扳一起进行链阵列,这样画出来他就在一起,不需要你二次组合,也不存在链条有 ...

刚刚试了您的第二个方法,再想里面配合就不行了

网友(点评):
不是轴啊,是基准面,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再画草图啊,不需要实体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那个链板/链条链阵列点了填充路径之后发现少了一个,是不是我可以去更改我的草图的的半径,把 ...

我用迈迪插件的生成双排链后,附带的内外链节,去链阵列,有空隙,我去改了草图的直径(比链轮分度圆少10),链条链阵列他们就配合好没有空隙了,然后担心链轮会不会和链条配合不上,就把链轮拉进去,发现也差不多,链轮和链条也配合上了,然后我继续按您说的,打开刚刚的迈迪的外链节,在它外侧画连接板和链板(链板的尺寸安排就像昨天那样),保存之后返回装配体就在两端出现了这个情况!1.这个最后的图片是因为我改了草图的直径吗?
2.可以跟您问一下,为啥不用管是否少了呢?

谢谢!

网友(点评):
笨办法,看你第二张图纸,直接在那个零件里面把你单节的链条和板链画上去,中间画板链然后在上面在画你的链条,把他当一个零件再去链阵列,效果就会和你自己单独画的那个板链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迈迪插件的生成双排链后,附带的内外链节,去链阵列,有空隙,我去改了草图的直径(比链轮分度圆少10 ...

因为在实际应用中这些都是钳工现场接的,链条和板链都是,不用过分在意这玩意

只要设计是合理的,前期计算对了,没有干涉,负载足够,有足够的空间避让就行,至于链条板链这些柔性的东西不用过分在意他的外形,和你的其余机构互不干涉就足够了,长一截短一截区别也就是链条的松紧和垂度,链条只要不是正反转就不用太在意,一般情况也不会跳齿。本身链条使用过后都会慢慢变松,提前预留好余量,同步带就是要直接算好不能有差错,传动方式不一样

很多工程师干脆遇到这种链条都是直接画一个皮带干上去,粗暴的你无法想象

你如果要重新画就直接把他当作一整个零部件去画,约束好,他不会跑两头去的,如果还是不对就去下个链条的模型,单独重新装配,有时候生成的零部件配合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实际应用中这些都是钳工现场接的,链条和板链都是,不用过分在意这玩意

只要设计是合理的,前期 ...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
是不是奇数接?

网友D:
1、迈迪工具生成的链条会下垂,可以直接修改链阵列的组合曲线草图,把下垂曲线删除改成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迈迪工具生成的链条会下垂,可以直接修改链阵列的组合曲线草图,把下垂曲线删除改成直线。

好的,谢谢您,我从生成的链节拆出来了,自己重新链阵列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