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钨钢加工的价格问题

楼主(2024-04-23):
请教各位大佬,用钨钢加工这个东西(一两件),价格是不是要个好几千。
硬度能达到HRC80嘛。
45钢热处理再镀硬铬硬度应该能到60。
这两种办法在价格上,会差多少

网友:
没精度要求,都不难。硬度HRC80不好做。

网友A:
用DC53加工,价格应该不超过600块,硬度HRC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C53加工,价格应该不超过600块,硬度HRC62

供应商给我报的可贵了,看来坑我

网友:
没有人用CNC来加工钨钢,钨钢只有磨床能加工,做成刀具。
你这个零件是什么用途,难道不能用合金钢+热处理吗

网友:
这个形状和精度要求,感觉线割下完料,上完电火花外形就出来了,可是你这俩丝孔咋整呢,难道用陶瓷丝锥吗……

网友:
45号钢就别想了,用ASP60也才60多度,80多度只有用钨钢。

网友:
钱到位了钨钢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如果只有硬度要求,不限材料,可以尝试粉末冶金,不过量太少了,价格一样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