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尺寸标注要怎么转折嘞

楼主(2024-04-23):
不同尺寸会相撞,避免这种情况,我看有的人会把标注的尺寸拐弯,大概像图片这样。是要用多转折引线吗,我一直不会弄,有没有大佬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右击尺寸界线,选择转折延伸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击尺寸界线,选择转折延伸线

什么版本的,为什么我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版本的,为什么我没有

2022版本

网友:
2016版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