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具问题请教

楼主(2024-04-23):
小弟刚开始学非标,看网上整机图设备:  一个塑胶零件,经过直振轨道后按照治具开孔形状进入,有点困惑,不知为何经直振传送后会保持这个姿态进入治具,请各位前辈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ノ゙
大约就是‘硬怼’进去,进不去的在仿形口震动变换角度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ノ゙
大约就是‘硬怼’进去,进不去的在仿形口震动变换 ...

进入直线振动筛,那就是姿态统一了。看lz的图,直振比工件宽很多,而且工件很稀疏,直振上还有一个孔,
真心看不懂

网友B:
多发几个角度的图看看

网友:
方案图吧,很多没表示清楚,可以咨询一下振盘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发几个角度的图看看

请帮忙看看啊,第一个大哥说的好像有道理啊。哈哈

网友C:
直振轨道有限位,保持工件形态的,看到轨道形状就知道了。你的图上没有直振和上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振轨道有限位,保持工件形态的,看到轨道形状就知道了。你的图上没有直振和上料啊。

图上就是一个振动盘就直接连接轨道出来了啊,太复杂的也搞不清楚

网友(点评):
这个算方案图吧

网友:
直震右边那个是不是震盘?可能它震盘里面有做限位,不对的就会掉下去,对的就会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帮忙看看啊,第一个大哥说的好像有道理啊。哈哈

压缩文件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