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设计的柱子工装出来了,有请大神点评建议

楼主(2024-04-23):
本叼毛:新人+菜鸟一枚。
项目背景:倍速链工装板要定位产品,产品是规则长方体,长边方向有多种规格,短边方向暂时只有两种规格。需要将产品放在工装板中心且保证产品中心与工装板中心重合。换产越简单越好,还要一定精度以方便工作工位的抓取。

设计原理:
1、定位产品的四边
2、通过同步带保证两个定位同步调节(图1),调节到位用快速手柄锁紧其中一滑块
3、大产品直接丢上去即可(图2)
4、小产品需要塞两块基佬粉定位块进去(图3)
5、小产品定位效果图(图4)

同样宽度产品换产时,只需把所有的工装板快速调节一下滑块位置即可(大约20块工装板)
不同宽度产品换产时,只需插拔基佬粉即可(每块工装板需插拔两个基佬粉)
大伙看还有什么更换的建议

@喂我袋盐

网友:
思路决定出路

网友:
老哥坐标哪里,工资几何方便透露一下不,看起来工装夹具设计比非标生产线设计有意思多了呢

网友A:
同步带轮还不如在中间装一个丝杆,两个反向滑块调节。如果倍速链运行震动大,同步带不太行,并且使用一段时间后容易松。你这个宽度还有两个尺寸,怎么调节呢,用丝杆会好点。难道就不能使用不同高度的定位,同时兼容多种工件吗,不用这么麻烦去调整。

网友:
这个同步带很有意思

网友B:
没看明白同步带起啥作用? 另外这两本个定位之间的长度大小如何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轮还不如在中间装一个丝杆,两个反向滑块调节。如果倍速链运行震动大,同步带不太行,并且使用一段时 ...

感谢这位大神点评。
1、之前我就是用不同高度支柱定位,由于产品型号太多,客户否决了
2、我早上也想过用丝杆,一是大尺寸调节要拧很久(考虑过多头丝杆,导程大),我同步带只需拨动滑块即可,二是结构复杂体积大。
3、虽然倍速链有震动,但我锁了线轨(不可靠就锁两边),应该是能锁住的。
4、同步带松了一点,那叫客户每个月张紧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同步带起啥作用? 另外这两本个定位之间的长度大小如何调整的

同步带起同步居中左右啊,长方形调整,只需拨弄其中一滑块即可,短方形调整,只能插拔基佬粉了

网友C:
同步带没有涨紧,用一段时间必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没有涨紧,用一段时间必出问题

方案阶段,蛋定
不过还是多谢提醒,我太忙了,可能到投产时忘记也可能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在板面制作个标尺(标牌),针对不同产品,有不同标识(颜色)

网友:
”基佬粉”是什么东西?

网友:
相位还没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带起同步居中左右啊,长方形调整,只需拨弄其中一滑块即可,短方形调整,只能插拔基佬粉了

基佬粉??

网友D:
看见皮带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不忍心打击你的创意和激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见皮带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不忍心打击你的创意和激情

说说嘛,论坛就是拿来交流的,多个人提建议,我就少一份风险

网友(点评):
下班溜溜球

网友:
这个同步带是最让我懵圈的地方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楼主的意思是同步带只起定位作用,不起传动作用,调节距离是拖动滑块

网友E:
你这想要一定精度所以就会张紧,这同步带不是你想象中的丝滑,个人还是赞成用正反螺杆,带个手轮,几乎所有东西都有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想要一定精度所以就会张紧,这同步带不是你想象中的丝滑,个人还是赞成用正反螺杆,带个手轮,几乎所有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