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辊包角、重量、转速、张力的关系核算

楼主(2024-04-23):
如图示,薄膜穿过导向辊,已知张力、包角,辊直径、重量、长度,暂定摩擦系数为0.1(不一定合理)

问题1、薄膜对辊产生的摩擦力多大?

问题2、张力、包角、辊重量、速度之间的关系公式?

备注:现实的问题是薄膜运动速度加快以后,辊大话失速,需要核算包角、重量、转速、张力的关系

网友A:
你这才每分钟30米不到,速度超级低了呀,难道是伺服电机走定长?还有个很关键的因素没考虑,轴承尺寸,现在印刷机上很多取巧的,轴承超级小,以前6204现在估计就6201,那辊轻轻拨一下滴溜溜转好几分钟,然后大家都说,嗯,这机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才每分钟30米不到,速度超级低了呀,难道是伺服电机走定长?还有个很关键的因素没考虑,轴承尺寸,现在 ...

这是被动辊,辊比较重,表面又是光面,摩擦力很小,所以会打滑,摩擦力不够带不动

网友B:
你这个是包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被动辊,辊比较重,表面又是光面,摩擦力很小,所以会打滑,摩擦力不够带不动

你这应该是1公分厚的铝导辊,30米的线速度,加减速稍微柔和一点就可以了,或者选薄一点的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应该是1公分厚的铝导辊,30米的线速度,加减速稍微柔和一点就可以了,或者选薄一点的辊

有没有辊重量、速度、摩擦力之间的关系式参考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包角?

张力角度是120°,包角是60°

网友C:
包角不能搞大一点吗?加两个导向的辊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角不能搞大一点吗?加两个导向的辊筒。

包角可以加大,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核算辊的重量,减轻辊重

网友C:
首要目标是保证足够的包角吧,其次再考虑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要目标是保证足够的包角吧,其次再考虑其他的。

图上只是示意而已,不是实际适用包角,这个帖的目的还是讨论怎么核算重量、转速、包角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