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指导 怎么设计腿的尺寸

楼主(2024-04-23):
怎么设计腿的尺寸

补充内容 (2024-4-24 12:13):
实现模仿青蛙蹬腿的动作 连杆来回摆动

网友:
瞎搞就行,反正老师也不懂,就是形式

网友(点评):
小脑袋一拍就出来了

网友:
你的要求、功能、参数什么都没有,谁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
这就是多连杆机构,首先3D是可以模拟极限位和锁死情况的,你要根据你的课题要求来选,如果课题只是模糊的要求,那你只要随便模拟一个尺寸能达到就行

网友:
要实现复杂轨迹的话就麻烦一点,如果只是摆角大小的话,机械原理里面的作图法就可以搞定。

网友:
若是轻载基本上瞎搞就行,怎么顺手怎么来

重载那就要算算了,估计你也用不到

网友:
如果是大学毕设,那就随便点,老师不会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