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平皮带的有效张力会受辊轮重量影响

楼主(2024-04-23):
在misimi选型信息里面看到,搞不到为什么平皮带的有效张力会受辊轮重量影响?有无大佬解释

网友A:
其实就是 滚轮重量乘以摩擦系数等于滚轮旋转摩擦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 滚轮重量乘以摩擦系数等于滚轮旋转摩擦阻力。

但感觉很奇怪,辊轮没有重力施加在皮带上面,算它的摩擦力不应该看它的重力呀

网友A:
这么说吧,就是要使滚轮旋转,就要克服这个摩擦阻力。这个阻力需要皮带张力平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就是要使滚轮旋转,就要克服这个摩擦阻力。这个阻力需要皮带张力平衡它。

这个阻力来自滚轮轴承

网友:
因为它有个自重,皮带在张紧时要考虑带动它转动时施加在它上面的力矩(算上材料的摩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