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和链板一个怎么装配呢?

楼主(2024-04-23):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链条和链板一个怎么装配呢?(我是输送链板装置,自己用迈迪插件生成了双排链和链轮,链条外侧一圈用曲线阵列出了连接板,建出了链板,用链阵列弄出了一圈链板,目前卡在了链条和链板的配合上面),可以请教一下吗?
对了,在用链阵列阵列链板时,选用第三种搭接方式,勾选了填充路径,结果发现中间空了一小节,多加一个,又出现链板间的重合(多了);改用第二个搭接方式,间距输入的很少(0.7),然后链板间就没有太大缝隙了!!

因为没有发图片的次数了,只能文字描述,见谅

网友A:
有着功夫还不如自己多去试试,网上的教程也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着功夫还不如自己多去试试,网上的教程也很多啊

看了很多了,也尝试了很久,昨天搞了一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着功夫还不如自己多去试试,网上的教程也很多啊

用迈迪插件生成的双排链和内外链节,本来实在不行,它的是曲线阵列生成的,我想把曲线的垂度调成水平的,怎么改的改不了,把他的草图一改就报错;
实在不行又想用它的双排链节重新曲线阵列/链阵列,目前也在尝试之中(自己画那个水平的曲线草图)

网友A:
麦迪的这个插件做出来是不能转动的,链条设计理论都会有下垂的,他这个是按照曲线阵列的。
SW新出的链阵列,是可以做动画转动的链条,要按照手册计算好链节数,中心距
实际画出来的链阵列,首尾链接会有一些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麦迪的这个插件做出来是不能转动的,链条设计理论都会有下垂的,他这个是按照曲线阵列的。
SW新出的链阵列 ...

是的!哎,马上要交了,完成了计算部分,卡在建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哎,马上要交了,完成了计算部分,卡在建模了

用链阵列就行,大概率不会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链阵列就行,大概率不会对齐

我刚刚用迈迪生成的双排链的内外链节去链阵列,然后第三种搭接方式,勾选了填充,发现少了一个,然后我就去改草图的半径,比我的链轮的分度圆减少了10,然后链阵列就看起来差不多了,这样在之后的链条和链轮的配合中影响大吗?

网友(点评):
分度圆改了链节是不是套不上了?中心距和两个分度圆定好了,对不上就对不上了,实际使用会是有冗余的,就像插件那样,他会下垂一点。我一般会多一点,重叠总比有缝隙好看,你要是做方案,那就调整下中心距。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A411L7B4/?vd_source=1c2762a76f16a2984a1de651e130f825,SW我照着做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A411L7B4/?vd_source=1c2762a76f16a2984a1de651e130f825,SW我照着做 ...

想问一下您,对于视频里面的链阵列的草图半径,您选的是链轮齿根圆吗?

网友(点评):
是的,我选的齿根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用迈迪生成的双排链的内外链节去链阵列,然后第三种搭接方式,勾选了填充,发现少了一个,然后我就 ...

我是毕设,自己在建模,好难嗄

网友:
2021版sd有链阵列,短链条可以动,长的考验电脑性能。就是每隔几个装附件没有好的建模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