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去除工程图中的虚线

楼主(2024-04-24):
请教大神们:如何去除工程图中的虚线

网友A:
视图改为高品质 或者在零件那取消可见性

网友:
看样子都是中心线,点击选择过滤器中的过滤中心线,框选整个视图,删掉或者右键改图层,再隐藏图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图改为高品质 或者在零件那取消可见性

改了还不行

楼主:
我把设置---选项里的全部恢复成初始状态,虚线消失了

网友B:
全框上,再dele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框上,再delete

这样整个图也没有了

网友:
点一下绘图区上方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