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齿轮强度及寿命?

楼主(2024-04-24):
求教各位大神,8个小齿轮驱动大齿圈旋转,用KISSsoft怎么计算齿轮强度及寿命?怎样体现小齿轮数量?

网友A:
8个小齿轮怎么同步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个小齿轮怎么同步是个问题

理论计算,不明白用KISSsoft怎么计算多齿轮共同驱动的齿轮副的强度和寿命

网友B:
按8行星减速器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8行星减速器计算

没太理解,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不是由行星减速器的计算模块吗,行星轮数量定义为8个就可以了

网友B:
你不是8个小齿轮都不一样把

网友(点评):
还可以用KISSsy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8个小齿轮都不一样把

小齿轮是一样的,看过外方给我们的计算书,应该是使用圆柱齿轮副计算的,就是不清楚是怎么实现的.
外方计算书里载荷谱给的是1个小齿轮驱动内齿圈的扭矩,看不出来怎么得出8个小齿轮驱动内齿圈时齿轮齿圈的强度和寿命

网友B:
你是自己算,还是验证别人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自己算,还是验证别人的计算?

想学着自己算,目前还不知道多齿轮驱动的怎么算。刚才我试了一下行星齿轮那个模块,我这个相当于只有行星轮和内齿圈,没有太阳轮,那个貌似没法算,必须输入太阳轮的参数才能算

网友(点评):
那你还是用sys'的那个模块把,网上教程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