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下攻牙问题

楼主(2024-04-24):
很少攻牙真没经验,用400w伺服电机用刚性联轴器连接夹头,夹M4和M5的丝锥,如图所示,请教一下有没有啥问题?

网友:
400W伺服电机扭力在1.3N过载按2倍,才2.5N,加减速机吧,要保证10N才能好用,特别是攻不锈钢类

网友(点评):
400w真不够啊?

网友:
你这是镀锌板啊,,,,,激光割孔边缘有毛刺硬化,对丝锥寿命有影响。

网友(点评):
好一点的丝锥能解决吗?

网友(点评):
可以用,寿命有影响,,不是不能用。

网友:
M4的牙,才1~2个厚的镀锌板。按道理说完全够用。上楼说的激光割的孔。孔边口硬化是一个问题 还有就会不会是孔偏小了。毕竟M4牙的牙高才0.35MM。底孔小了肯定攻牙很吃力的。。

网友:
加个减速机,另外用攻牙专用夹头犯法吗?
设计这些,不如去买台最小的攻牙机,2000多元,买回来自己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