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的加强角撑在图纸上应该怎么标注?

楼主(2024-04-24):
请问这种钣金件的加强角撑在图纸上怎么表示?对形式尺寸都没什么要求,随便画的就想加强一下。

网友:
标注位置尺寸,脚撑板的长度、高度和宽度

网友:
现在没人这么搞,都是内侧焊接加强筋

网友:
标注加强筋的高度和宽度,以及加强筋的圆弧部分的半径。

网友:
你这得开冲压模具吧。大批量生产吗

网友:
这种的我只在抖音上见过,我这附件的钣金厂没一个有,下模要定制

网友(2024-09-27):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