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弧边哪种包边比较好?

楼主(2024-04-24):
图一

图二

图一把平面包在圆形面的外面,图二是圆形面包在平面外面。从实用性来说,哪种比较好?

网友:
不要纠结这个问题。钣金人不会看的。他们怎么方便怎么来,反正最后焊接打磨后都是一样的。

网友:
图二-圆形面包在平面外面比较好。

网友:
建模时会纠结这些,实际做的时候没人关心的。最后焊接打磨喷塑或喷漆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