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件,怎么做表面电镀铬效果

楼主(2024-04-24):
有一个铝合金件,想做成亮面的效果,目前的供应商都是做阳极氧化处理,普通电镀也不能搞。

论坛的各位大侠,铝合金做镀铬效果,怎么弄?

网友:
铝合金电镀很麻烦,比如铝合金镀锡,必须先镀铜

网友:
铝合金可做化学镀镍

网友:
阳极氧化可以做两面,直接做光亮阳极就好了,光泽度还挺好

网友:
最简单还是喷漆,直接喷个亮漆

网友:
好像可以真空镀膜,可以了解下

网友:
我最近也想了解金属表面处理工艺(包括铝合金压铸件的表面处理工艺),有知道的大侠或者做这一行的大侠不吝赐教下

网友:
好像要先镀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