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拉伸壁厚超差问题

楼主(2024-04-24):
急!!!

材料H90,下料,五次拉伸,一二三壁厚差0.05mm左右,最后一步有时小于0.03mm,有时可能0.07mm,请教大神,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是模具问题吗?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产品内径7mm,高度32mm。

网友A:
不懂就问,下料差三五个丝不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B:
润滑的原因?

网友C:
五次拉伸板材变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下料差三五个丝不是正常现象吗

不是下料差三五个丝,是拉伸后的产品壁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润滑的原因?

改了润滑浓度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次拉伸板材变薄了。

第二次就开始薄拉伸了

网友(点评):
是的,每一次拉伸都会薄一点。

网友:
帮顶,同样蹲个答案

网友(2024-05-26):
应该是拉伸速度过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