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户外密封设备散热问题

楼主(2024-04-24):
户外小设备,尺寸长宽高:350-350-420(mm),整机防护IP66防尘防水。设备内部功耗大概70W左右。这种设备放在户外散热问题该怎么考虑
因为需要防尘防水,所以不能加风扇直接通风。
设备很小,加空调肯定不行
现在我的思路是
1.干脆不加任何散热设计,但是不知道光靠外壳被动散热能不能行
2.或者加TEC制冷,就像手机的散热背夹,内外隔离,热面漏在外面加散热齿和风机吹散热,冷面放在内部加风扇吹。但是tec效率好低,要想产生70W左右的冷量外部就得增加一百多W的热负荷以及增加近一百瓦的功耗,貌似也不是个好方法。
还请各位大佬救救小弟吧,实在是没招了

网友A:
以下为您提供几种可行的散热策略建议:
1. 优化外壳材质与结构设计:
• 外壳材料:选择具有较高热导率的金属(如铝或铜)作为外壳主体材料,增强设备的自然散热能力。金属外壳能够迅速吸收内部元件产生的热量并将其传递至表面,通过辐射和对流方式散失到环境中。
• 热设计:采用热管理技术,如热仿真分析,优化内部元件布局,避免热源集中。将发热部件与外壳直接接触或通过导热界面材料(TIM)连接,减少热阻,加速热量传递至外壳。
• 外壳表面处理:增加外壳表面的散热面积,如设计成鳍状或增加散热片,提高对流散热效率。同时,确保外壳表面光滑,便于灰尘滑落,保持良好的散热性能。
• 被动式散热增强:
• 空气流体力学设计:利用外壳的形状和结构引导周围空气自然流动,形成对流散热。例如,设计成利于空气流通的形状,或在外壳边缘设置适当的通风口(需确保不影响IP66防护等级),利用风压差促进空气循环。
• 导热塑料壳:若全金属外壳不可行,可以考虑采用填充导热材料的塑料外壳,如导热塑料或金属复合材料,以提升塑料外壳的导热性和散热能力。
• 集成式热管或均热板:
• 热管:虽然设备空间有限,但可以考虑使用微型热管或扁平热管。热管能快速将内部热点的热量传导至外壳表面,实现高效的局部到整体的热量分布。结合外壳的散热设计,热管能有效提升散热效果。
• 均热板:如果空间允许,均热板是一种平面化的高效传热元件,可将内部热源产生的热量均匀分散到大面积的外壳表面,进一步提高散热效率。
• 相变材料(PCM):
• 蓄热式散热:使用相变材料(如石蜡、某些盐类化合物等)封装在设备内部适当位置。当设备内部温度升高时,PCM吸收热量并发生相变(固态→液态),储存大量热量;当设备外部温度低于PCM的凝固点时,PCM释放热量并恢复固态,从而起到温度调节作用,尤其适用于环境温度波动较大的场景。
• 智能温控与热管理策略:
• 设备工作模式调整:根据环境温度和设备负载情况动态调整设备的工作模式或功率输出,避免在高温环境下满负荷运行,降低发热量。
• 热敏电阻或红外传感器:实时监测设备内部关键部位的温度,当温度超过阈值时,采取降频、降低亮度(如显示屏设备)或暂时关闭非关键功能等措施,减轻散热压力。

网友:
把他当成cpu,刷硅胶加散热片加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为您提供几种可行的散热策略建议:
1. 优化外壳材质与结构设计:
• 外壳材料:选择具有较高热 ...

感谢老哥回复,确实可以在外壳形状以及机器运行温度监控上再想一些办法,内部硬件都是买人家成品,设计上局限性好大

网友B:
IP66强迫风冷肯定不行了。要不就自然散热,然后把外壳做成铝的,翅片搞多些(而且是竖直向上的翅片比水平的好一些,毕竟是自然散热,得让热空气浮上去)增大表面积,同时发热元器件要做好与外壳的导热,要涂导热硅脂或者导热贴。
另外,锂电池散热有用相变材料散热的,比自然散热效果好,可作一个思路参考。
或者你看看水冷行不行。
最后看应用场景是不是高海拔,高海拔空气稀薄,自然散热效果会变差,要多做余量。

网友C:
那么大尺寸,70w算什么?最多温乎乎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下为您提供几种可行的散热策略建议:
1. 优化外壳材质与结构设计:
• 外壳材料:选择具有较高热 ...

你用的什么软件啊搜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66强迫风冷肯定不行了。要不就自然散热,然后把外壳做成铝的,翅片搞多些(而且是竖直向上的翅片比水平的 ...

感谢回复,翅片应该壳内外都做吧,内部的工控机PCB板子实在不好贴在外壳上,相变材料我研究一下.水冷肯定用不了,设备不是高海拔地区,另外老哥以你的经验来看,在这个功率尺寸条件下,被动散热良好的情况,内部温升会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软件啊搜索的啊?

我猜是GPT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尺寸,70w算什么?最多温乎乎的。。。。

怕就怕外边温乎乎,内部已经高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翅片应该壳内外都做吧,内部的工控机PCB板子实在不好贴在外壳上,相变材料我研究一下.水冷肯定 ...

翅片应该只做外面吧,你要知道散热翅片的原理,是导热后他的翅片与空气接触了,跟空气换热,空气加热之后密度减小上浮,是自然对流散热。内部做了翅片那你加工成本就上涨,而且用处不大。温升这个,我还是建议你跑一个CFD看一看。而且目前你这个产品,PCB是肯定要想办法导热到外壳的,这个是关键。不然你外壳设计再好,热导不过去用段时间PCB该烧还得烧。导热贴,导热硅脂都不行,你再找找导热胶水直接灌进去,找找dowsil或者别的牌子的。只不过导热系数比硅脂差一点。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油冷,泡油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软件啊搜索的啊?

通义千问
文心一言

网友:
才70W环境温度多少,内加导热硅脂外加散热翅片就行了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你这个产品单次工作时间多久啊。你得做个测试看一下温度会升高多少。我接11楼给的建议,外壳加翅片,内部导热。你可以考虑是设计一个零件连接发热部分和壳体,材料你可以考虑特种陶瓷,氮化铝、氮化硼,这种导热性挺强的。我这边能得到数据是导热系数(W/m.k):导热硅脂 0.8-3.5,(百度的数据,这个我不太了解);特种陶瓷如 ALN 分型号,大概200左右。但是这种材料比较贵,大拇指粗细的料,估计就要上百块,参考我以前用的,而且这种料质感类似粉笔,一扣就掉,当然你不扣就好了。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你给的意见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翅片应该只做外面吧,你要知道散热翅片的原理,是导热后他的翅片与空气接触了,跟空气换热,空气加热之后 ...

最好lz来个实物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回复,确实可以在外壳形状以及机器运行温度监控上再想一些办法,内部硬件都是买人家成品,设计上 ...

来个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