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逻辑阀为什么失效了?

楼主(2024-04-24):
如图现在设计一款吸附载台,需要兼容不同的尺寸,又不想来回切气路控制吸附范围,然后用了真空逻辑阀,第一次试验的时候是可以吸附真空表值79%,并且完成吸附后的工艺的,但是三个月后再用,发现吸附不住屏幕了,并且真空表值再百分之47%,也没有真空逻辑阀的作用了,厂区负压接的厂务的真空泵。底部结构是吸盘结构。往大神们告知,是哪里出了差错,还是真空逻辑阀不能这么用呢?

吸盘结构

吸盘结构

真空逻辑阀安装样子

真空逻辑阀安装样子

网友:
可能灰尘颗粒进入到真空逻辑阀中没有拍出,影响了性能。在吸盘未吸到产品时,真空逻辑阀会吸入空气,积累的多了,可能就有衰减。

网友:
Festo ISV 真空阀,内部结构是弹簧加浮子的结构。真空系统初始运行时,洁净度较好,此时可以保证系统真空度和流量。
但运行一段时间后,环境中的杂质会导致浮子表面和密封位置表面出现粘附杂质,从而影响密封效果,进而导致系统真空度降低。

如果可以替换,建议使用PIAB的piSAVE膜片阀:

膜片阀使用时,有物料吸附情况下膜片打开,无物料吸附情况下背压关闭膜片(系统微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