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孔和孔边距

楼主(2024-04-24):
5个厚的板上做一个直径14的孔,最小板宽定为直径的2倍,合适吗?能否再窄?谢谢!

网友A:
能,孔边缘到板边缘0.1mm都可以

网友(点评):
这过分了

网友:
要看你干啥用,受多大的力

网友:
看材料吧,两倍一般没问题

网友:
关键看受力

网友:
可以参考下

网友: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工艺问题的话冲压边距为料厚的1.5倍,激光切割可以是0.1;结构问题的话看受力

网友:
看零件的作用,否则不好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孔边缘到板边缘0.1mm都可以

行,得加钱

网友:
您好,这种算例在什么书上可以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