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轮调节固定装置

楼主(2024-04-24):
偏心轮调节是非常方便的,用于很多种场合
图中,齿轮是后面的轴面是固定在孔内,旋转齿轮由于它内孔偏心,会造成内孔里面的轴高度位置变化,也就是滚筒位置的变化。 想想一下,如果齿轮的内孔不偏心,无论齿轮如何旋转,它里面的轴和滚筒位置都不会改变,这就是偏心轮的作用。
    图中把手用于方便操作手动转动即可带动齿轮旋转。旋转到位后,压块和手柄把手上的螺丝固定住锁定好位置。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搞复杂啦?小齿轮跟轴取消掉,大轴跟偏心轮联接在一起,滚筒跟轴用轴承联接。

网友:
挺好,学到一招,很多微调的场合能用

网友:
把手直接放偏心轮中心不是更直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