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理解这段话?b为何不容易掉砂吧?

楼主(2024-04-24):
图2-49a所示箱体具有窄小沟槽,操作困难,容易掉砂。若改为图2-49b所示的结构,既便于操作又能保证铸件质量。

请问,如何理解这段话?b为何不容易掉砂吧?

网友:
小船容易翻,大船不容易翻。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窄小的沟槽,对应型砂上就是高高的山岗,所以易掉砂

网友:
两个圆中间夹的部分容易掉

网友:
a箱体两圆之间有窄小沟槽,砂模不容易成型

网友:
这不是说的很清楚嘛,重点就是四个字——窄小沟槽。图B去掉了窄小沟槽呀。

网友:
你理解反了,是a容易掉砂,,,,,

网友:
入过结果允许,图2确实好点

网友A:
我上面的所有楼,只有3楼说的形象,也解答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的所有楼,只有3楼说的形象,也解答了问题。

高人,你好。我很崇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