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问题

楼主(2024-04-24):
我给小孩做过一个遥控车,本以为很简单,后来发现还是不好做的。如图,两个红色轮子各由一个电机带动,四角蓝色是万向轮。两电极均正转,反转或正反转小车就可以前进、后退或原地转弯。这个结构的好处是非常灵活非常简单。
但是,地面上因为地板衔接等原因有隆起。当小车经过高低不平的地方,红色轮子对地面的摩擦力就小了,甚至会完全脱离地面,小车就走不动了。
我也想过给每个蓝色轮子都加上弹簧,使它能上下浮动。但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毕竟当蓝色轮子被抬起时,还是会减小红色轮的牵引力。

网友:
这就是底盘没有减震的弊端了

网友:
搞反了,反而是驱动轮应该增加弹簧适配坑,遇坑时万向轮承载,这时候驱动轮弹簧就会弹出,保证驱动轮还能有摩擦力

不过遇到个地板接缝就走不动不太理解,是多小的轮子啊,稍微有点速度也不至于卡住吧

网友:
驱动轮加大呢

网友:
前面一组轮子一个轴,中间和后面的轮子共用一组轴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增大车速,再陡峭的坡依靠惯性直接冲过

网友:
正好在现场用过这种AGV,楼上有个说的很对,驱动轮增加悬挂,保证轮子一直能够和地面接触,不好的就是四角的万向轮不一定与地面接触,如果运动控制不好的话,可能有点晃动,使用功能上已经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