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方法:用激光位移传感器检测平面度

楼主(2024-04-24):
本菜鸟+新人,又接了一个需求:
背景:有一个容器前工序进行充高压气体测试,偶尔导致产品表面拱起,现需要自动检测出来。目前拱起大约2mm判断不合格
由于此项目需要用得视觉,我用2D相机拍照,识别很困难。
后来我提出用激光位移传感器通过X轴移动对这个平面采样10个点高度,取高度差绝对值,超出设定数值则判断为不合格。
我咨询了传感器厂家,厂家答复说要X轴与测量平面要很高精度才能保证测量精度。
我说我的机构很粗糙,而且产品高度误差比较大,不能拿放产品的平台作为基准面,传感器厂家没招了。
老板发话了,想拿工资必须要克服困难。我作为一个新人,只能硬着头皮上,上厕所屙督尿灵感就来了。

求解过程(见图1)
1、将产品任意倾斜角度摆在台面上,传感器架在X轴上对产品扫一遍,扫码路径长度均分取样10个点并记录下来。
2、(X轴本体精度足够)对采样的第一个点和最后一个点测量距离相减取绝对值24.23-40.1=15.87
3、与X轴行走距离做反正切函数计算,得出理论平整产品面与X轴的夹角arctan15.87/90=10°
3、比如我对第5个采样点进行判断,通过正切函数计算得出理论平整面此点的距离tan10°*50+24.23=33.05
4、激光位移实际检测距离30,两者相减取绝对值30-33.05=3.05
5、对此数值通过余弦函数计算得出,此拱起点到理论平整产品垂直高度差cos10°*3.05=3
6、与设定值对比3>2,判断产品为不合格。

明天我就安排物料员麦工在仓库拿条模组和激光传感器
安排调试工程师麦工在车间架起来
安排电气工程师麦工进行PLC编程验证我的思路
期待明天测试结果,希望我的思路没毛病。

补充内容 (2024-4-25 07:26):
已经补充产品图,见2楼

楼主:
此方法的优点:只需对X轴直线度有要求,对摆放产品的平台无要求,对产品高度无要求

楼主:
@喂我袋盐 出来点评一下

网友:
啊,我公司都是线扫激光,或者轮廓的相机,或者GT传感器来测平面度,;我觉得你这个可以用多点激光的,然后用的基恩士的

网友(点评):
我也计划建议基恩士的。他们公司可以直接给你出方案,如果对费用敏感,当我没说。

网友:
麦工:老子的眼睛就是尺。

网友:
啊,我公司都是线扫激光,或者轮廓的相机来测平面度,或者GT传感器;我觉得你这个可以用多点激光的

询问一下,你提的线扫激光、轮廓相机各多少钱?如果价钱差不多,也可以考虑,毕竟你推荐的是成熟产品

网友:
啊,我公司都是线扫激光,或者轮廓的相机,或者GT传感器来测平面度,;我觉得你这个可以用多点激光的,然后用 ...

我买的激光位移传感器,好像是两三千块
现在这方案,有X轴,也要走这路径。按我的思路做的话,只需两三千成本即可完成这检测需求,也不占用节拍时间

网友(点评):
什么品牌的位移传感器要两三千,既然扣价格用松下的不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询问一下,你提的线扫激光、轮廓相机各多少钱?如果价钱差不多,也可以考虑,毕竟你推荐的是成熟产品

这个你去加个基恩士问问,他们提供成套方案,因为这个有时候还有其它人工服务费在里面的,比如说你买不买他们软件,他们提供几次现场服务之类的;另外问好了,不一定买他的啊,可以找国产便宜的替代

网友(点评):
江湖俗称:白嫖

网友:
这个你去加个基恩士问问,他们提供成套方案,因为这个有时候还有其它人工服务费在里面的,比如说你买不买 ...

那天就是叫基恩士现场测试(测试多个内容,本贴只是其中一个需求),说这个需求视觉不好检测

网友(点评):
钱没到位

网友(点评):
应该叫测量部门的人去 不是视觉部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询问一下,你提的线扫激光、轮廓相机各多少钱?如果价钱差不多,也可以考虑,毕竟你推荐的是成熟产品

线激光3D相机,是一种基于三角测量原理,通过图像传感器,捕获激光发生器投射在物体表面的激光线信息,重构物体表面轮廓信息的三维相机。

应该是正解。

网友A:
产品有实物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激光3D相机,是一种基于三角测量原理,通过图像传感器,捕获激光发生器投射在物体表面的激光线信息,重 ...

问题是多少钱?如果贵的话,本叼毛消费不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有实物照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多少钱?如果贵的话,本叼毛消费不起呢

羊毛不出在貂毛上

网友:
@awolfbee 大侠有请

网友(点评):
每天都找我义务点评,得收钱,还得加钱。

网友(点评):
麦老板埋单

楼主:
那也得保持我的售价有竞争力呀,如果做产品不考虑价格,那我气缸全部用电缸代替了你说行不?
退一步说,如果客户觉得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三万,我三千能解决,那我把这两万块赚了不香吗?两万块吃猪脚饭够吃一年了

网友(点评):
思路是对的。

网友:
啊,我公司都是线扫激光,或者轮廓的相机,或者GT传感器来测平面度,;我觉得你这个可以用多点激光的,然后用 ...

贵公司是检测什么产品?检测轮廓的异常?

网友B:
我也来有请两位大佬

@hl90

@siralo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贵公司是检测什么产品?检测轮廓的异常?

汽车方面的,有检测水冷板平面度的,用10个线扫同时进行;也有测零件表面平行度或者O型圈安装高度精度,可以直接接触要求高,用的GT传感器;   至于用什么测,客户是有专业工艺团队的,会提前做实验,是用相机还是传感器都会在需求里写

网友:
汽车方面的,有检测水冷板平面度的,用10个线扫同时进行;也有测零件表面平行度或者O型圈安装高度精度, ...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来有请两位大佬

@hl90

我都没弄清楚他的需求,一个罐体,充气后会凸起2毫米,

怎么个凸起法,哪里凸起,

难道一定要用视觉测量?

可不可以做个三轴架子带一个感应器,超过指定高度就报警,并且画出取消,这些技术上也可以实现。

他说的这个我在脑子里够不成三维图形,他后面说的解决办法我也就没办法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天就是叫基恩士现场测试(测试多个内容,本贴只是其中一个需求),说这个需求视觉不好检测

这个用测距传感器就行了,按照我的理解,四个测距传感器,90度分布,上下左右检测确定大体轴线,按照经验来确定阈值,简单。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上端面如果是平面,为合格
上端面如果是曲面,高低差大于2mm,判为不合格。

假设被侧面是金属,那么可以有简单的检测方法:
做一金属板,板上开2孔,对应2凸起。面积与被侧面相等。
金属板外表绝缘,喷漆或者喷塑,绝缘层厚度尽量薄。
金属板放到被测面上,测量二者之间的电容值。被测面平面度越好,电容值越大。
实测判读电容值即可。

买一块分辨率高一点的数字电容表,改造一下,做成嵌入式。若想联PLC,选个有数字输出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上端面如果是平面,为合格
上端面如果是曲面,高低差大于2mm,判为不合格。

感谢回复,由于我的产品很多种尺寸,而且表面可能有柱子(详见我另外一个帖子,关于治具调整方法的帖子),做板开孔,不能兼容所有尺寸

网友:
这玩意有现成的厂家做的,不需要自己去开发,原理就是根据激光被遮挡的部分,在一定范围内计算最大值和最小值。重点是算法,厂家都已经做的很成熟了,成本也很低,完全没必要自己去折腾。

网友:
落差2mm以上  有没有一种可能  一个对射光光纤+一组带空销子+一组弹簧+一个长条加工 就可以搞定呢?
如下 红色是产品 黄色是光  紫色是标准杆+带中间孔销子 绿色是弹簧。 产品平齐(2mm以内)光纤有信号。 屏幕截图 2024-04-25

网友(点评):
最便宜的方案,我们也是用这种方式看凸起,凸起来的就是fail的;另一种是用多个弹簧轴去压,然后用槽型开关检测弹簧轴的尾端突起是否触发传感器

网友:
赶紧去写个专利

网友:
+1 全能的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