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调用的直齿轮轮廓是精准的吗?

楼主(2024-04-25):
各位道友:有个精密直齿齿轮发出去加工,就一个,想让磨具加工厂直接慢丝仿形切割再齿面表面淬火。
不知道SW调用的图形是只是个形式(形式到什么程度?)还是精准的。

横向展开 看 1、SW调用的图形都是精准的吗?2、类似米思米等平台调用的数模可以吗?
以前精度不高,输送带用临时线割出来用过,因为中心距可调,不干涉,能用。

网友:
那只是个示意模型,不能拿来线切割。

网友:
sw库调用的没用过
麦迪生成的直齿问题不大,他是基于数据点阵,然后做的拟合曲线
如果不放心,徒手画一个也很快啊

网友(点评):
大哥 你徒手能画渐开线?我不行啊

网友(点评):
去搜下渐开线参数方程,然后sw里面找 方程式驱动的曲线

网友:
图库调出来的不能用,,,,

网友:
用GEAR生成

网友:
精密齿轮还是用专门刀具加工吧。

网友A:
不用你搞,你只要给参数就行,模数,齿数,压力角,线割 会自己生成,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我一直以为要提供CAD图档 仿形加工呢。那以后我直接画个示意圆 配参数好了。春哥,还有问题,一般线割齿轮的话,做不来的对应多大的精度等级啊,比如割一刀对应?割一修一对应?割一修二对应?

网友(点评):
一般线割齿轮的话,做出的齿轮对应多大的精度等级啊,比如割一刀对应?割一修一对应?割一修二对应? 发表于 刚刚

网友(点评):
线割 精度取决你出多少钱,比如说你出2里/平方MM,整体精度在0.05,你出2分/平方MM,能到精度0.005-0.01,表面能到R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你搞,你只要给参数就行,模数,齿数,压力角,线割 会自己生成,

回答正确 加10分

网友(点评):
一般线割齿轮的话,做出的齿轮对应多大的精度等级啊,比如割一刀对应?割一修一对应?割一修二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