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占用CPU高的问题

楼主(2024-04-25):
刚安装好系统与SW2018,刚开始几天使用开几张图或装配图,任务管理器显示占用很低,一般几%左右。
过几天后重启几次系统再用,不知什么原因,一张图都没打开SW占用CPU就高达65~78%,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我只知道它本来就很吃cpu   反而内存不是很要紧

网友:
你CPU太水,一定要买大的,越大越好,买个手掌大的CPU,保证给力

网友A:
把电脑配置发上来看看

网友A:
这个是我电脑的配置,

网友B:
过一会会降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电脑的配置,

solidworks就是卡,在装配体中编辑零件简直卡到怀疑人生,所以我从sw换到了creo

网友(点评):
零件不能多了,阵列意思下就好了。

网友:
SolidWorks支持双核,单线程运行逻辑,多核不支持,所以只看单核的主频,单核主频越高运行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脑配置发上来看看

是CPU的问题吗?就是刚装那会占比很少的,后面突然就一直很高。如果是配置问题的话,一开始也会占用很高吧。
不会是插件的问题吧,好像装上大工程师与今日制造后出现问题的,还是说有其他原因,系统重装几次过都会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
自从转creo后,这些烦恼都没有了。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一会会降下来吗

正常打开SW不会降下来,一直这样,后来偶然试了从大工程师的设计工具打开一个插件后连带启动SW反而就正常了,不知具体是哪个问题导致这样.

网友(点评):
这就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