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有没有旋转的办法?

楼主(2024-04-26):
梯子平台方向画反了,应该在180度方向。不想重画。有没有类似CAD中的ro,或者镜像并删除元图元。
这个是一个多实体零件

网友:
直接镜像就行啦,然后原本的实体用“实体删除命令”或者在设计树实体选项中隐藏原本实体呗

网友:
你可以先做个面把梯子镜像过去,然后在拉伸切除不要的特征

网友:
画梯子的步骤不合并,然后再用直接编辑功能,移动实体,旋转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A:
首先确保是多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保是多实体。

我现在是焊件。点一下,命令怎么和你的不一样。出来一些需要配合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保是多实体。

好使了。谢谢老铁

网友:
镜像
然后用曲面移除命令把之前的错误的特征移除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