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抽空气和水的泵吗?

楼主(2024-04-26):
公司有个工装外面做的,他们自带的泵抽水没问题,但是长时间抽空气后,过段时间就坏了。
请教一下有这样的微型泵吗?可以长时间抽气、水,寿命较长。
泵用的是DC12v的电。

网友:
普通水泵只能抽水,水不只是工作介质,还同时起到冷却的作用,水泵最怕空转的。
可以了解一下ZPB型气、水两用喷射泵和隔膜气液泵

网友:
膜片泵
凡是容积泵都有泵空特性,但是有摩擦密封结构的,比如柱塞泵,都不能泵空气是因为会摩擦发热烧坏密封。
膜片泵靠柔性变形实现容积变化,可以泵空气,但是效率很低。

网友:
抽空气?那样估计什么泵都会损坏吧。

网友(点评):
要将产品里面水抽空,通过时间控制的。时间较长才能满足水肯定抽空。这个就导致水泵损坏了

网友:
隔膜泵,也可以尝试用负压发生器。

网友:
可以设置个传感器,检测不到管里的水就不抽,空抽很容易坏

网友(点评):
传感器叫啥?谢谢啦

网友(点评):
这种传感器很常见啊,欧姆龙,基恩士都有,接近开关,做个支架固定就行

网友:
你应该加个检测的传感器
什么泵长期空抽都会烧

网友:
为什么不改个思路进气?加大气压把水都压出来

网友:
气动隔膜泵。。。

网友:
从原理上来说,隔膜泵是没有任何问题,满足需求的

网友:
就用烧水壶的那种自动上水的隔膜泵就行吧,空转几十秒没事。或者,有压缩空气吗?有的话,直接用喷射器。

网友:
漩涡泵也行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