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的真空度

楼主(2024-04-26):
各位大佬,咨询一下真空泵标识的真空度:-0.098mpa这是表示多少负压,压力表最大能显示多少

网友:
一般都是-0.1MPa,表压

网友A:
普通的真空表就不会超量程,-0.1Mpa已经是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真空表就不会超量程,-0.1Mpa已经是极限了。

哦哦,明白了 感谢

网友:
一般都是-0.1MPa,表压

嗯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