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运输固定问题 请教

楼主(2024-04-26):
机床在运输时,水平放置的进给轴,丝杠螺母座上装有转台。请问,固定转台需要多大的力。

网友:
一般来说,要固定工作台,如果工作台不能固定,很容易出事,
有些机床是力封导轨,很麻烦,一定要拆掉丝杆固定螺母,固定工作台,这个新机买时有固定支架,
这个要求也没有太多,比如机床都要求有地基,有几家公司打了地基的

楼主:
谢谢回复! 我就是想算一下,不知道怎么计算。我们通常都是把转台固定,丝杠螺母不拆的。

网友A:
丝杠拆不拆除,还是要看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拆不拆除,还是要看实际情况

是的,不过现在整体吊装运输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