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PPU机械手寿命如何?

楼主(2024-04-26):
图片是淘宝找的,我们公司没用过PPU,不知道这种旋转气缸带动的,气缸寿命如何,耐用不耐用呢?

当然电机的PPU我也没用过。

网友A:
看使用频率 和 冲击力

高速冲击 频率太快  用不到一年 间隙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使用频率 和 冲击力

高速冲击 频率太快  用不到一年 间隙就出来了

可是PPU的优势就在于高速控制简单,注定了它的频率快,。

网友:
经费充足还是用电机带的吧

网友:
不行用一个步进电机都好,加不了多少钱。

网友:
一般都是步进

网友:
很快就烂了,我搞过这结构。不如直接上伺服,没几个钱

网友B:
旋转气缸带的,第一次见,开眼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转气缸带的,第一次见,开眼界了

+1

网友:
这题我会  我设计过一个和这差不多的  用的伺服电机   不过我那个是走半圆弧路径的   UPH:9k   贼老快了

网友:
频率高的话还是电动吧,但是电动的贵

网友(2024-07-25):
说实话,一个旋转气缸,和一个步进电机比,步进电机可能还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