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公差

楼主(2024-04-26):
四个板子
厚度都是10 +/-0.05
把四块板子叠放在一起
然后塞入一个槽里
问槽子尺寸和公差多少?缺失的信息可以合理假设。

网友A:
四块板子的厚度就是40±0.2mm

能保证100%放进去的话槽的尺寸要大于40.2mm 但是你的松紧度和间隙就要根据使用情况去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块板子的厚度就是40±0.2mm

能保证100%放进去的话槽的尺寸要大于40.2mm 但是你的松紧度和间隙就要根据 ...

配合公差虽然好久没算过了,但是也不是你这么简单粗暴的算的吧。

感觉你这算法有问题。

坐等动手能力强的大佬来算,我懒得动手,不想查书看计算过程了。

网友(点评):
极限值算法就是粗暴的加减啊。还有一种是RSS方根算法 算出来的是40±0.1mm,前提是这个板厚尺寸公差符合正态分布。

网友(点评):
就四个样本,毛正态分布,而且前提是百分百能放入。。。。假如4个就是+0.05,你能让它服从什么正态分布吗

网友:
槽子内宽度就是40+0.1~0.15.

网友:
至少40.2,正差,比如 +0.2/0

网友:
[(0.05)^2+(0.05)^2+(0.05)^2+(0.05)^2]^0.5  好像是可以这么算   算出来是40±0.1

网友:
板多大多厚啊。。。

网友:
什么材料啊。。。

网友:
你就不能要求他加工那十个厚的板标个上差+0.05下差+0.02吗?或者负的上下差

非要±0.05干什么,有精度要求就老老实实标上去啊

按你这样标那他就是40.2,除非你的外加工他干出来的板子每块都不一样厚

极限公差他就是简单粗暴的加起来啊,或者你标个这几块板配合使用,把问题给外加工也行

网友:
40 +0.2/+0.1

我比较务实,极限尺寸装不进去的,我从来不写上去,我会把公差概率和统计,扔得远远的,

网友:
这是在论证1+1等于几吗?

网友:
如果要保证100%塞进去就用极值法,按板的最大尺寸累加,如果可以接受一定概率不能装进去就用统计法根据可以接受的概率百分数确定西格玛然后计算公差。

网友:
不要求公差配合就用极限值法,要求公差配合那就单独测出板厚然后用极限平均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