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钨灯丝的小批量加工

楼主(2024-04-26):
说明:
我有个客户,说有一款产品他想要,委托我去加工,我网上搜了一下,没找到相应加工厂,就想着买材料回来先小批量手搓;如下是产品图;

使用场景:
如图所示,红色圈圈表示弹簧,弹簧里面会存锡,加热后,锡会导流到产品尖尖的位置,所以盲猜材料应该是钨;

看加工应该是模具冲出来的,也有可能激光切出来的(看整体的细节);

目前了解到的;
有家激光可以切0.05mm厚的,产品本身比较小,太厚了激光能量射不穿或者射穿之后会有倒角一样的尖角出现;
现在模具那边正在评估难易程度;

现在进度:
模具方面在评估;
我的手搓:
钨片可能太厚了,买的电锯啃不动;啃的效果图如下:

买的钨片;

买的刀具

啃的效果

求助:
有没有懂行的大佬或者有过类似经验的大佬提点指导意见,怎么小批量(最多也就五六个)几个,或者我手啃,怎么搞几个出来;

网友A:
肯毛,你自己提供材料,加工一个几毛钱,直接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毛,你自己提供材料,加工一个几毛钱,直接线切割

问过了,太小了,线切割都找不到东西,管腿才0.2毫米

网友(点评):
留 一点不断,

网友B:
我有个解决方案,看看行不行:用两块5mm的45钢夹住钨钢片,多打点压紧用的螺丝孔。

网友(点评):
我有个解决方案,看看行不行: 步骤: 1.用两块5mm的45钢夹住钨钢片,多打点压紧用的螺丝孔。 2.间距大一点,搭边大一点 3.上慢走丝。慢丝线径最好是0.05mm。 4.切割下来后慢慢轻轻拿出。放置掉落钨丝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过了,太小了,线切割都找不到东西,管腿才0.2毫米

为什么挑战这么小,这么硬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解决方案,看看行不行:用两块5mm的45钢夹住钨钢片,多打点压紧用的螺丝孔。

也不是不可以,其实硬度是够的,主要太小了,你说的多,可以面积大一点,厚度薄一点夹持,留一点不割,用磨具打磨一下,可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挑战这么小,这么硬的东西?

别看这么小,就我说的这个灯,两千多,还是个耗材。国内有做,但是质量层次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毛,你自己提供材料,加工一个几毛钱,直接线切割

感谢!感谢,我试着搞一下

网友D:
上海衡泌了解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别看这么小,就我说的这个灯,两千多,还是个耗材。国内有做,但是质量层次不齐。

钨灯丝扫描电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我试着搞一下

用别的材料夹住,不断,割完后,再拆出来,很好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别的材料夹住,不断,割完后,再拆出来,很好搞的

对,对,对,现在准备就用这个方案了

网友E:
找没有热效应的激光切割机帮你加工。。。

网友F:
我们割比你更小的东西都没说找不到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割比你更小的东西都没说找不到东西的。。。。。。。。。。。。。。。。

上图欣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割比你更小的东西都没说找不到东西的。。。。。。。。。。。。。。。。

传图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没图,平时谁会想到拍这个东西,我们得是叠在一起用夹板夹住,割完了是粘在一起来不会散开,还有是用慢走丝割的,东西很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海衡泌了解下。

牛逼啊,这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没有热效应的激光切割机帮你加工。。。

就是冷源激光嘛,给我卖钨片的那家说有激光器,但是只能加工0.05的,0.15的他们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钨灯丝扫描电镜?

卧槽……你怎么了解到的?这知识储备,牛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你怎么了解到的?这知识储备,牛逼啊~

随便百度一下。

大佬你晚上不睡觉的吗,LP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冷源激光嘛,给我卖钨片的那家说有激光器,但是只能加工0.05的,0.15的他们没有试过,

大佬科普下,冷源激光 和一般激光割板机的区别

网友G:
果然世界都是草台班子,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都敢接单,像极了我们的销售,反正接到单子做不出来都是研发的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钨灯丝扫描电镜?

你知道的太多

网友:
CT机里有一种钨钢栅格3D打印的,精度可以很高,上海瑞目特

网友(2024-06-02):
引用 网友G:
果然世界都是草台班子,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都敢接单,像极了我们的销售,反正接到单子做不出来都是研发的 ...

我觉得,这不是酸兮兮的嘲讽,这是赤裸裸的羡慕。

btw,lz进展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