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一谈刚入坑非标设计时的困惑

楼主(2024-04-26):
大家谈一谈刚入坑非标设计时的困惑

相信每个人刚入职场时或者刚入非标设计时,肯定都有一些困惑,开个帖子让大家说说,大佬看到的话可以回复一下,让我们少走弯路

我先来起个头,同步带轮擦挡边咋整,需要打两个轴的平行度吗?怎么打

网友A:
擦就擦呗,擦几天磨窄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和平行度关系可能有关系,也要看看同步带是不是很宽,两边的松紧度是否一致,一般平皮带这种问题很多,同步带第一次听说

网友B:
我的困惑就比较简单了,不知道板子跟机架的承重计算,现在也不知道

网友(点评):
机架主要算拉压强度 板子算弯曲剪切强度

网友(点评):
不会算啊,而且厚度变大,压强变小,原理大概明白,但是这个关系还搞不清楚,多厚承重多少没个标准

网友(点评):
这个高中应该就学过啊

网友(点评):
我也没算过这玩意,架子大了就用粗点的。

网友(点评):
一般计算机架上的负载类似,比如有冲击力 高速运转和频繁启停,此时不但要考虑一般受力状态,还要考虑振动力(含离心力和冲击力)。整体计算以地面为约束点 算机架整体振动刚度和扭弯变形。

网友(点评):
所有的变形量不能超过设备要求的精度,最好比设备要求的误差更精密一个等级。

网友(点评):
所以呢,具体怎么算呢?你讲的都懂,具体怎么操作呢?就像一个人说,我要有钱,那怎么才能有钱呢?

网友:
我的困惑就是大家的困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困惑就比较简单了,不知道板子跟机架的承重计算,现在也不知道

这种的只能通过经验和有限元,手算够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只能通过经验和有限元,手算够呛。

就猜呗,小机构底板10MM,模组15MM,组装20,裁切30,十吨压接40,三十吨的就50MM就蒙

网友(点评):
有限元分析一下

网友:
同步轮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同步带没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两同步轮不在同一平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就擦呗,擦几天磨窄了就没问题了

它往一个方向跑  主要是

网友(点评):
正常情况擦到是允许的,人家挡边就是干这个的,除非磨损的很严重。

网友:
挡边就是用来限制住的,摩擦摩擦~太较真

网友:
如果安装比较正,张紧力也比较均匀,跑偏都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如果同步带不擦挡边,说明不会跑偏,那挡边就多余了,所以正确思路是:同步带一定要方便换新的

网友D:
跟两个轮的平行度有关系     如果是一直往一个方向磨是要干预的  挡边的作用只是辅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两个轮的平行度有关系     如果是一直往一个方向磨是要干预的  挡边的作用只是辅助

挺严重的  转起来都有噪音了

网友:
极可能是平行有问题,试着微调一下

网友:
可以适当的涂一点点润滑脂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
螺丝选不来

网友:
工作至今,选型全靠感觉,根本不会算

网友E:
我刚毕业的时候困惑是  这工作怎么天天加班,啥也不是。

网友:
同步带惰轮没有调节涨紧的机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毕业的时候困惑是  这工作怎么天天加班,啥也不是。

我现在也这么想

网友(点评):
后面我的目标都是:没有五天八小时,我就不去,爱找谁干找谁干

网友(点评):
这样想就对了。大家一起抵制加班多的垃圾工作。

网友:
增加一个调涨力轮

网友:
三维模型上干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就猜呗,小机构底板10MM,模组15MM,组装20,裁切30,十吨压接40,三十吨的就50MM就蒙

没有专门的机械设计软件自动帮你计算这些基础的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专门的机械设计软件自动帮你计算这些基础的东西吗?

没找到,你有吗

网友(点评):
我不是搞设计的。我如果做设计,我肯定会有。我们公司有各种世界级的仿真软件,但我不是他们部门的。尺寸链,各种受力,清洗机清洗工件仿真,压装仿真和压装力计算,CNC加工时工件和夹具受力分析。。。大公司都有

网友G:
应该打单个轴的同轴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专门的机械设计软件自动帮你计算这些基础的东西吗?

米思米是和好网站,可以多看看,每个选项里都点开看看,绝对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猜呗,小机构底板10MM,模组15MM,组装20,裁切30,十吨压接40,三十吨的就50MM就蒙

这个都是用的6061么

网友H:
我的困惑是螺丝用大的,用几颗,原因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困惑是螺丝用大的,用几颗,原因是啥。

一般是用来限制零件移动的  按机械设计手册上计算一下,我理解就是能不能把你拧的零件固定住,另外就是负载会不会导致螺钉变弯或者断裂
精细一点的可以用solidworks 做一个粗略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打单个轴的同轴度

这个咋打?打这个轴的径向跳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用来限制零件移动的  按机械设计手册上计算一下,我理解就是能不能把你拧的零件固定住,另外就是负 ...

我就是不会计算,不知道从何入手,周围的人也都是凭经验的,没人能教,老哥能点拨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咋打?打这个轴的径向跳动吗?

轴固定一端转动,百分表座固定,打轴另一端的跳动

网友:
分享个坑,不同品牌的伺服电机能承受的超载裕量也不一样,比如西门子的伺服电机在理论计算的基础上稍微超一点没关系,FANUC的就不行,切记留够余量,不要压着扭矩参数使用,再就是垂直提升的时候接近电机参数一定要让厂家给核算一下,有时候电机本身参数没问题,但是配不同的驱动器制动电阻就不一定满足要求。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事情有时候还需要专业的人去做

网友I:
我的困惑是,现场如果发现了问题最终都是怎么收尾的

网友(点评):
肯定是解决问题啊,机械不是公务员,糊弄一下能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往一个方向跑  主要是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我的困惑是,现场如果发现了问题最终都是怎么收尾的

有没压根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要推倒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没压根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要推倒重来的

那可就太多了,改完能糊弄过去就糊弄过去了,改完糊弄不过去就得推倒重来了

网友:
我最近的闭坑点:
1:不要指望曲柄遥杆机构中的遥杆接近回程点位置有精确的定位。因为转动部件轻微的一点间隙,在回程点上,遥杆能自由摆动很大!
2:摆动气缸,千万要给他做机械硬限位。因为缸体里面是塑料件,自己限位,用不几下就烂了。
3:能买到的机构,小部件,就不要自己设计,没工夫试错。
4:矩形的真空吸盘,自带的逻辑阀,不适用于漏气的物料抓取。一旦漏气了,逻辑阀会关闭,就再也吸不起来了。要关掉重来。建议用微孔。

网友(点评):
这样的分享很不错

网友:
我的困惑是  哪个勾八设计的机台  自己为啥不来调机

网友(2024-06-13):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