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各种工艺制品的缺陷还有哪些?请补充下和指正下。

楼主(2024-04-27):
请大家看看各种工艺制品的缺陷还有哪些?请补充下和指正下。

网友:
焊接变形,夹渣、裂纹

网友A:
氧化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是什么鬼?

温度高,容易氧化,后果是生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高,容易氧化,后果是生锈。

板材冲压的缺陷,氧化排第一?朋友你下过工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材冲压的缺陷,氧化排第一?朋友你下过工厂吗?

氧化是几大工艺的共性问题。是基础的东西。把共性的东西放在前面而已。

网友(点评):
除了热处理、锻造、熔化焊,氧化在大部分工艺都是可以忽略的,除非材料特殊

网友:
板材冲压,氧化即生锈了,还有毛边,褶皱,扭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氧化是几大工艺的共性问题。是基础的东西。把共性的东西放在前面而已。

你冲压铝板,不锈钢板,非金属,还担心氧化问题吗?

你就算冲压铁板,后续有喷涂工艺,你还需要担心氧化生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冲压铝板,不锈钢板,非金属,还担心氧化问题吗?

你就算冲压铁板,后续有喷涂工艺,你还需要担心氧 ...

大佬,我感觉罗列是是单独工艺的缺陷,你说的这些属于针对这些工艺缺陷的后续补充工艺,比如焊接碳钢容易氧化,为了防止氧化后续进行喷砂工艺,喷漆工艺来避免和降低使用时的氧化情况,我感觉楼主应该是这个意思,只是把单独的某个工艺拎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