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干涉仪数据分析原理

楼主(2024-04-27):
激光干涉仪检测机床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时,测量数据与分析报告之间是通过什么函数关系得到报告结论。

网友:
坐等大佬

网友:
几年前操作过激光干涉仪,检测过机床的精度,当时只顾着用并没有深入思考内在逻辑

网友:
激光干涉仪是在机台外架好你的激光干涉仪,在运动轴上固定反射镜,在静止状态下调好干涉仪,确保干涉仪发出去的激光打在反射镜上在返回干涉仪,以此为基准点。运动轴单方向运动,比如给轴和干涉仪都设定的是每次跑5毫米,那么实际上轴跑了4、95毫米,那么就少了0.05毫米,激光干涉仪接收到激光,通过光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所以当他接收到第一次反射镜饭回来的数据时,他就知道,大概少了0.05毫米,为什么是大概,还要考虑其他变量,比如空气湿度等等,但是它本身是由设定的,所以能给出0.05毫米的准确数据。

具体表现在显示页面,就是一方面,他给出了反馈的实时数值,另一方面,它根据数值,给出了曲线图。

每一个复杂的逻辑背后,都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物理。

网友:
以前看过一点科普,一个波长的光,返回来,重叠后,与原来的光发生干涉,然后通过镜片就能看到干涉形成的光纹,
至于如何看到光的波纹,又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