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钢丝绳是什么减震结构

楼主(2024-04-27):
在浏览图片时看到军舰火炮下面有钢丝绳弹簧,起到减震的作用,问下大侠们有了解这个结构的吗?这个时标准结构吗?

网友:
钢丝绳减震器,有制造的厂家,运输光刻机的重要零件都是放在这种减震器做的托盘上。。。

网友A:
这玩意对钢索要求很高了吧,

咱们设备减震一般不是在机架和大理石之间塞优力胶垫子吗,对于优力胶垫子硬度也是有讲究的,

第一次简单气动平台,就是四个角用四个气缸原理的东西,当一个角受力大,这个角被压下去了,感应器感应到,就赶紧给这个角的气罐充气,原理很简单,大概像这样,只是外在的表达形式不一样

网友(点评):
*ଘ(੭*ˊᵕˋ)੭*四个角的气囊直接连通用气压平衡行不行❓

网友(点评):
按理说,一个角不平了,其他三个角同升同降,但是见过的,都是四个角各有各的气罐。应该是稳定一些。

网友:
这个钢丝减震非常简单,一根钢丝绕着一个钢板夹螺旋走一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对钢索要求很高了吧,

咱们设备减震一般不是在机架和大理石之间塞优力胶垫子吗,对于优力胶垫子硬 ...

航空航天领域(导弹,发动机),很多这种钢丝绳减震机构,直接安装在转运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对钢索要求很高了吧,

咱们设备减震一般不是在机架和大理石之间塞优力胶垫子吗,对于优力胶垫子硬 ...

这是震动电机驱动的震动平台吧。貌似N多个振动电机,这个厉害了

网友:
第一次见。你不说还真不知道是减震用的。

网友:
用过,寿命长,但是线性范围比较小,,,,

网友:
钢丝减震器,淘宝一大堆,年前一个船用设备上才用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对钢索要求很高了吧,

咱们设备减震一般不是在机架和大理石之间塞优力胶垫子吗,对于优力胶垫子硬 ...

这种是只能受压,钢丝绳减震器是以受拉为主吧。

网友:
钢索减震器

网友:
缓冲隔振

楼主:
有谁知道这种减震器时什么时候出现的吗?我在2010年前后做定量包装设备时,有订单打算在渔船上安装定量称,就是因为船在海上摇晃的原因计量不准确而不能接这些订单,要是当时有这些钢丝绳减震器,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谁知道这种减震器时什么时候出现的吗?我在2010年前后做定量包装设备时,有订单打算在渔船上安装定量称, ...

我放上的图片是Enidine的2003年的样品资料。
缓冲产品ACE Controls1969年首先研发,隔振产品Fabreeka 1936年就有了。

网友B:
Vibratec钢丝绳减振器满足美军标,在过去的将近30年里作为本集团核心产品应用在全球数量巨大的潜艇,导弹艇,护卫舰,作战坦克,军机等军事设施上,并与多国军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Vibratec生产钢丝绳减振器,俗称组合式全金属多方向防震安装件,在移动应用中能理想的保护灵敏设备装置。我们有自己的研究部门,可以帮助客户设计、计算等技术工作。

使用韦博特Vibratec的广范围的钢丝绳减震器和弹性体震动座,大部分设备可以成功悬挂。常见的应用案例有控制箱,电子盒,计算机,监视器,雷达部件及类似的。韦博特工程师进行正确的冲击计算,为您的案例的偏重性来使用正确的设备。

我们的优势在于:

全系列满足美军标MIL-E标准,能隔离来自360度方向的冲击,能适应从-180°到300°等恶劣条件的应用。

型号由A01系列到A22系列及更高,单台承载的冲击范围广,覆盖2Kg 到25T。

组合式全金属多向防振安装件

不老化

耐腐蚀

高内在阻尼

低共振放大

强冲击衰减

宽温度范围(-180ºC至+300ºC)免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bratec钢丝绳减振器满足美军标,在过去的将近30年里作为本集团核心产品应用在全球数量巨大的潜艇,导弹艇 ...

请问有过在船上固定定量计量秤的工作范例可以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