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沟槽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4-04-27):
(⁎⚈ᴗ⚈⁎):;如下图所示,问一下,这个法兰盘盲板为什么要在圆周螺纹孔加工出来沟槽❓
沟槽里面是到刀口密封槽。

网友A:
进油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油进气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这是密封法兰盲板,刀口是安装无氧铜圈的❗

网友:
定位?

网友(点评):
(๑•ω•็ั๑):不是啊,对应的法兰盘面是平的❗

楼主: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这个槽有什么标准要求吗❓

网友B:
个人觉得有两个作用:1.放置憋气。2,让密封件有变形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有两个作用:1.放置憋气。2,让密封件有变形空间。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管法兰和盲板法兰之间是夹无氧铜圈密封,
两个法兰面没有完全贴合,是有间距的(无氧铜圈)

网友(点评):
哦。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让配合面的沾污进入这个槽中,配合得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这个槽有什么标准 ...

标准里都有的,不用下载,直接搜索就行了

网友(点评):
(•̀ᴗ•́)و ̑̑:嘀❗好人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这个槽有什么标准 ...

这种法兰是用在高真空环境中的,漏率要求比较高,一般采用氦质谱检漏仪进行检漏。检漏时管道接入氦质谱检漏仪进行真空抽取,到达一定压力后,向法兰连接部位进行喷氦,如果这里有漏点,氦气会顺着漏点进入管路到达氦质谱仪,氦质谱仪的数值会增大。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第一次听说,涨见识了

网友(点评):
另外请问一下,如果两个法兰之间有缝隙,这个槽是不是也可以不要?这个槽也可能影响铜垫的受力均匀性。

网友(点评):
恩,法兰之间肯定有缝隙的,必须保证铜垫圈的压缩量。铜垫圈与法兰在直径方向有一定间隙,不存在铜垫的受力不均匀。槽的话按理说用处不大,标准上也说了,槽的作用是便于检漏气体从法兰外快速、畅通地到达密封区域。

网友:
泄漏测试槽

网友:
没有装配图,看单个零件理解会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