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分料

楼主(2024-04-28):
昨天在客户现场看到了一个电路板上料机构,电路板是基板,厚度0.8毫米左右,应该不到1毫米,但也差不了多少。长150.宽75,边框是金属,可以承受一定压力,重量不大,具体多少克不清楚。
   所有的电路板是放在一个盒子里叠加起来,操作员是一片片取出来,放到输送带上去。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上下两片电路板之间的间隙很小,很难用抓手之类的叉到缝隙里取出来,用吸盘是不允许的,说上面经过清洗有水残留。
  咨询了操作员,以前的设备使用的是斜爪,让爪子从电路板两侧倾斜只夹一片电路板,想不通如何设计只夹住第一片,不会夹住第二片
   如图所示,具体的夹抓我没有看见,只看到料盒和料盒下面的底板,这个底板拖住电路板,在旁边的丝杆带动下可以升降。
注意电路板的表面并非平面,是有点凹凸的,我感觉两块电路板之间的间隙并不均匀,所以很难用旁边的丝杆升降固定的距离一片片分离。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类似的项目经验或想法

网友:
丝杆升降不是固定的距离,每次上升后,最上面电路板位置一样,料盒上端有传感器

网友:
"用吸盘是不允许的,说上面经过清洗有水残留",意思是吸盘抓不住还是有其他原因?集成式的发生器怕影响电磁阀和传感,那就用单独的真空发生器,不怕有水进入管路。
正常PCB不都是用吸盘抓取的吗?

网友:
现场有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
光伏得硅片是用伯努利吸盘吸取的,表面会比硅片要求还高吗?